请教关于工业RS485通讯的协议问题

楼主(2017-05-26):
现在使用RS485进行设备数据的透传,我使用的是RS485+STM32F103和电脑的进行数据传输 ,  STM32 接收发送都采用的是DMA的传输方式,现在正常的时候通讯很正常,但是会出现偶尔的异常情况,现在遇到的问题的是,有小半帧的数据没收到阻塞在电脑的串口硬件buffer里面了,等我发回数据错误要求从发的时候,和前面的数据一起出来了。造成了数据的混乱,大家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A:
参考modbus,应该符合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modbus,应该符合你

modbus 主机模式 需要付费的   从机是开源的  Freemobu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modbus,应该符合你

我主机也要做的

网友B:
为毛会阻塞?你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不得了。还有,要加(1)帧同步(2)超时控制(3)帧校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毛会阻塞?你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不得了。还有,要加(1)帧同步(2)超时控制(3)帧校验 ...

你说的我都加了 ,但是还是出现硬件的阻塞,这个怎么去同步回来 没想到好办法

网友C:
上位机有个NImodbus 可以做主机 你可以试试

网友D:
串口就不用DMA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位机有个NImodbus 可以做主机 你可以试试

感谢推荐  我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串口就不用DMA了吧。

DMA 的好处是 系统需要每次都中断去接收一位信号  大数据传输下  最好DMA把

网友:
引用 楼主:
DMA 的好处是 系统需要每次都中断去接收一位信号  大数据传输下  最好DMA把  ...

串口这种速度,能传多大数据?

网友E:
引用 楼主:
modbus 主机模式 需要付费的   从机是开源的  Freemobus

modbus是有国家标准的,谁叫你非得去用人家的,看完标准撸起袖子敲,就行了,舍不得钱,就要舍得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E:
modbus是有国家标准的,谁叫你非得去用人家的,看完标准撸起袖子敲,就行了,舍不得钱,就要舍得时间。 ...

说得好 “,舍不得钱,就要舍得时间。”

网友F:
多大的数据量,还得用DMA.....

网友G:
有个libmodbus,跨平台库

楼主:
引用 网友E:
modbus是有国家标准的,谁叫你非得去用人家的,看完标准撸起袖子敲,就行了,舍不得钱,就要舍得时间。 ...

我没舍不得时间啊? 我只是 问下大家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个libmodbus,跨平台库

非常感谢!我看了看很好  O(∩_∩)O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多大的数据量,还得用DMA.....

为什么纠结这个问题?  有DMA为什么不用接收期间CPU可以做其他事情啊???

网友:
楼主 用的是串口多机通信模式?

网友:
modbus用DMA接收也行呀。要能检测桢间空闲来断桢。空闲后启动DMA接收,超时后结束DMA开始解析。

网友:
发生通讯连接故障时,可以和Modbus一样进行通信复位,可能会导致丢帧,但不会出现数据混乱

网友:
坛子里就有STM32的主从机MODBUS开源代码,自己搜搜呗,记得是某个评估板的作者发布的。

网友H:
好纠结这么简单的东西,有啥好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纠结这么简单的东西,有啥好买的

越简单的东西要做好也不容易啊

网友:
1、异步通信,不管接收方要不要接收,发送方都会把数据发完。(非流控)
2、ModBUS协议,如果简单点,只需要写单个(线圈和或保持寄存器)、读单个(线圈和或保持寄存器)、写多个(线圈和或保持寄存器)、读多个(线圈和或保持寄存器)。
再简单一点,把读/写单个,当成读/写多个的一个特例,就OK了。

网友:
不明白的是楼主上面的描述不像是一对多的通信,怎么会出现阻塞呢?

网友(2017-06-26):
就是说pc端   字符间隙 和  帧间隙的设置  问题, 还有 单片机端 协议 解析 的 完备性和稳定性问题咯;设计要好,教科书的例程 基本没用; 好好读profibus规范;至于实现么,几句话就整好可能吗?

网友:
STM32的主从机MODBUS开源代码,哪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