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给美的空调挂机换感温探头?或说如何拆开机壳?

楼主(2017-05-26):
  这几天手痒,连续修了几个物件。

  1、修好了一个14年买的,准备丢掉的小米3(备用机,在家里开wifi上上网),开机停留在“mi”图标一闪一闪的,再也过不去,接外部电源也不行,以为主板坏了,打算扔掉。后来花39元买了块电池换上,居然复活了。真搞不懂原来那个电池就算有问题,我不是接了外部电源吗?怎么还是开不了?匪夷所思。

  2、无线鼠标滚轮失灵,让它向下滚页面,它往上跑。让它放大页面,它缩小。极其不爽。正好几天前在邮购部买了两盒酒精棉,用它清理了几台电台的屏幕和键盘。看它能不能修鼠标?于是拆开鼠标,移走滚轮,用力挤酒精棉,让酒精流到鼠标滚轮的轴洞里面,然后装回滚轮,转动若干次,好了!!!

  大修伤脑,小修怡情。排解故障,起死回生。节省了开销,陶冶了情操,又保护了环境,何乐而不为。

  现觉得家里一个卧室的挂机运转不正常,其实刚买来就发现它的问题,只是没管它。本来它是台变频空调,但是让它自动运行,它只会开足马力强力制冷,哪怕你调到29度,它运行一晚上也是猛吹,一刻不停。当然其他的一些小问题,比如它记不住风口的角度,每次都要按遥控器好多次才能调到我想要的角度,这个我也就认了。但是温控不行,我接受不了。夏天的夜晚,我只有手动调到29度,最弱风速,要不然吵得很。美的的东西真是烂!另一个卧室的格力空调就没问题,温控好,安静,睡得舒服。

  现在,凭自己的判断,觉得是它的温度传感器是坏的,导致控制回路运转失常。所以想换了它。目前拆解情况如下,温度探头可见,但线在机壳里,这个机壳我开不了。大家有何高招?

网友:
之前家里装了美的空调,用了一段时间后从出风口漏水,厂家过来修了2、3次居然修不好,我草。  后面干脆换了格力的,再也不买美的了,质量真心不行。

楼主:
补上:
美的变频分体挂壁式空调
整机型号:KFR-26GW/BP2DN1Y-H(4)

网友A:
显示面板有2颗螺丝,出风口下面有三颗螺丝,拆掉即可

网友:
我前两天也是把家里的美的修了一下,自己换了个红外接收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面板有2颗螺丝,出风口下面有三颗螺丝,拆掉即可

先谢谢你的回复,然后按你说的探索一下。

网友:
这个是烝发器的探头,好像还有一个感应室温的在摇控接收头附近。可能不是感应头坏,这个坏是会报错开不了机的

楼主:
现在壳体打开了,发现里面有两个温度传感器。

按接线图的指示,一个是室温传感器,一个是管温传感器。

但我不知道它们的型号和参数!!!

而且管温传感器抽不动,好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壳体打开了,发现里面有两个温度传感器。

按接线图的指示,一个是室温传感器,一个是管温传感器。

蒸发器的叶片好脏,不洗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蒸发器的叶片好脏,不洗洗吗?

这就算了,太折腾人。

楼主:
目前量了这两个传感器的电阻值,都是4.7K到4.8K之间。难道它们都是好的?我的方向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量了这两个传感器的电阻值,都是4.7K到4.8K之间。难道它们都是好的?我的方向偏了?? ...

换个电阻接上去试试,有些是10K的

网友C:
打赌你的方向偏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目前量了这两个传感器的电阻值,都是4.7K到4.8K之间。难道它们都是好的?我的方向偏了?? ...

最新:
开始是用表再板子上打得,量的值偏低。
刚刚把两个插头都拔下来,量的结果是 环温探头阻值8.21K,管温探头8.51K。好像没问题,因为我听闻美的的探头阻值是10K。
如果我方向偏了?那正确的方向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赌你的方向偏了

那请兄台指一条明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就算了,太折腾人。

这个叶片不难洗,用打底护发水的罐子洗干净装上水几分钟搞定,效果还可以

蒸发器叶片积尘太多会明显影响制冷效果哦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请兄台指一条明路。

有时量还好的,实际坏的,换电阻测试下

楼主:
控制板上这三个电阻起什么作用?
左边2个是11K
右边1个是2K
发现右边2K的那个电阻有点发黑。但量阻值又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时量还好的,实际坏的,换电阻测试下

这个提醒要考虑,这两个电阻都便宜,加起来也就几块钱。
换一换哪怕没弄好,那也是排除了一个错误的方向,也就更靠近正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提醒要考虑,这两个电阻都便宜,加起来也就几块钱。
换一换哪怕没弄好,那也是做了一次排除,也就更 ...

不用几块钱,随便找个10K接上去试试就知道

网友:
我家一台奥克斯的变频空调也是这样,制冷不管设什么温度都会一直吹,冷死个人,不过也没那个心思去折腾了。

网友E:
正常情况下,四个电池触点的手机要中间某个触点接地才能开机,有的还要接上电阻才行。
而像三个电池触点的诺基亚手机,除了接上正负极,还要把中间那个触点接负极才能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常情况下,四个电池触点的手机要中间某个触点接地才能开机,有的还要接上电阻才行。
而像三个电池触点的 ...

不明所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赌你的方向偏了

你赌赢了。。。
花钱找人弄室外机搞定。

网友:
卧室用变频的好还是定频的好,定频的便宜好多,而且不容易坏吧

楼主:
与时俱进,当然优先用先进的。

网友:
都拆了,应该清洗一下。不是有专用的清洗剂买吗。  又不贵。
家 有小孩的,洗洗更健康。 小孩的呼吸道比较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