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惑SVPWM三相空间电压合成公式推演?

楼主(2017-05-26):
如图,真心是搞不明白,后面那个表达式是怎么由前面那三个表达式推演过来的,求解惑。

网友:
路过帮顶,查了半天书没找到

网友A:
根据cos(A+B) = cosAcosB - sinA*sinB去推导,
如果这也不会,回去补一下高中数学
最后推导出来的幅值其实是3*根号2*Um/2
而上面给出的有一个系数2/3,这是为了使复合矢量等效于三相中的任一相(幅值等效),这才是逆变的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cos(A+B) = cosAcosB - sinA*sinB去推导,
如果这也不会,回去补一下高中数学
最后推导出来的幅值其实 ...

呃,很久 没算了,乍看,下不了手。
另,
这个公式算不了吧?
应该用欧拉公式e^ix=cosx+isinx来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