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可定制阻值1/4w,精度0.05%,温漂10ppm的电阻

楼主(2017-05-26):
最近一块板子需要用到1/4w,精度0.05%电阻,温漂10ppm,阻值比较特殊,需要定制,但是量比较少(需求就是几十只),在网上也找了,有家是RJ711,可以定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或者有更好推荐的,请帮忙提供,谢谢!

网友A:
买过一些 4K  0.1 的 5ppm 据说是台湾的厂商 不是很熟。

496505371   这是qq

楼主自己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过一些 4K  0.1 的 5ppm 据说是台湾的厂商 不是很熟。

496505371   这是qq

非常感谢,我去问问先~

网友:
贝迪斯电子 http://www.bds.com.cn/index.php
这家应该可以做,

网友B:
国产的高精密电阻都是手工打造,这一批能用不代表下一批也能用! 我现在全换国外牌子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国产的高精密电阻都是手工打造,这一批能用不代表下一批也能用! 我现在全换国外牌子了 ...

有木有合适的品牌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木有合适的品牌推荐?

都用低温漂材料来制造,然后还要按高要求做筛选、测试出来的。高精密、低温漂,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木有合适的品牌推荐?

ARCOL的APC系列就不错,最便宜的万分之一/5ppm电阻,也就不到10块钱一个。够便宜了~
(Mouser可以买到)
当然你只能挑现有的阻值,不能指定阻值。
正常来说,按照现在的主流做法,精密电阻都是只要温漂好就行,绝对值不重要的。选个常见的整数阻值,通常只是为了简化计算而已。
你是什么应用非要指定某个特殊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ARCOL的APC系列就不错,最便宜的万分之一/5ppm电阻,也就不到10块钱一个。够便宜了~
(Mouser可以买到) ...

十几年前仪器板子,老外设计的,都是用的运放电路搭的,已经停产,但客户现存的设备还需要维护维修,所以得自己做(程序不能变更)。

网友:
国产意杰EBG电子做的不错 之前公司精密电阻都是出自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