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朋友们推荐一下小量程差压传感器?

楼主(2017-05-26):
请朋友们推荐几个差压传感器啊,小量程的真不好找,1000Pa 以下...价格100以下。。。客户说,我不要精度,我就要便宜。。。

网友:
等你找到了便宜的,就怕客户说你这精度能用么?

网友A:
量程小,精度不会太低,价格也不会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程小,精度不会太低,价格也不会太低

是的,,所以不好找,,量程越大越便宜  还有正负压的,-50--50的,很贵

网友B:
30元一个能接受么?

网友C:
这个东西没那么贵   我还有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元一个能接受么?

必须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东西没那么贵   我还有几个

目前我给客户用的都是280一个的。。还有700多一个的。。。直接把客户吓到了。。。跟我说,你给我做一些便宜的,我不要精度那么高,能用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我给客户用的都是280一个的。。还有700多一个的。。。直接把客户吓到了。。。跟我说,你给我做一些便 ...

你这个客户肯定用的是标准输出的模块,电阻桥输出的传感器芯片没多贵

网友:
淘宝能找到电桥输出的。价格不高
性能如何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