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普通I/O检测输入脉冲个数方法(10HZ)

楼主(2017-05-26):
  求单片机普通I/O口检测输入脉冲的个数方法,不用端口外部中断,输入脉冲是10HZ的方波。

网友A:
0.1s而已,就普通IO,检测响应高低电平输入,就可以了。。。。。

网友:
查询方式啊,50ms定时,时间到就检测IO状态,状态翻转就记录一次

网友:
按楼上说的来,频率低,检测电平变换就行~

网友B:
配合定时器,三倍速采样,就是以三倍于输入脉冲频率对IO口脉冲进行采样。张明峰的《PIC单片机入门与实战》书中“软件实现异步串口通讯”有介绍。虽然你不是串口,但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合定时器,三倍速采样,就是以三倍于输入脉冲频率对IO口脉冲进行采样。张明峰的《PIC单片机入门与实战》 ...

谢谢回复!,有空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0.1s而已,就普通IO,检测响应高低电平输入,就可以了。。。。。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C:
tmp = IOin ^ IOold; 变化的位为1
tmp &= IOin;          IOin 中不是1的清零,留下的是为1的变化的位,既正跳变的位为1
IOold = IOin;
if(tmp & 0x01) count0 ++; 位0为1,加数计数
if(tmp & 0x02) count1 ++; 位1为1,加数计数

用一个适合的时间处理就好,没有测试,可以用这个思路处理,实际算法可能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tmp = IOin ^ IOold; 变化的位为1
tmp &= IOin;          IOin 中不是1的清零,留下的是为1的变化的位,既 ...

不错的一种思路,学习了!

网友:
还要看脉宽,要是某个状态很窄,就不太好使

网友:
不用中断方式,可能会丢脉冲,除非cpu没有其它工作。

网友:
50ms余量不足哈,10ms定时器扫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