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8650充电放电电路

楼主(2017-05-26):
有一个电机需要8.4V的电压驱动,但是输入只有5V;也就是说充电电压是5V,电池对负载供电是8.4V(也就是串联)。
方案一:5V升压到8.4V,然后平衡充电。(物料:升压IC,充电IC)
方案二:使用两个充电IC独立充电,不充电时串联起来。(充电IC,继电器)
那种好一点,或且有更好的方案

网友A:
输入无法提高吗? 一般就是配个适配器的事

网友:
做充电平衡控制会有点麻烦,如果允许肯定是分开2个电池独立充电最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无法提高吗? 一般就是配个适配器的事

就像用普通的手机充电器,这样连充电头都不用配了。

网友:
这样的话我建议还是升压好

网友:
我感觉把输入5V  升压到8.4V  给电池组充电比较好。

两个电池串联起来 充电IC 保护IC 可能要选型一下。    可以参考市场上面的8.4V电池组做法。

网友B:
更好的方案应该是,5V给单节18650充电,然后18650升压到8.4V给电机供电。

网友:
老油条电工设计原则之-------直流电路绝对不要用继电器

网友:
先升压,有现成的两串锂电充电ic
http://www.tp-asic.com/te_product_a/2008-04-09/1036.chtml

网友:
我们有个类似产品,我是用的双刀双掷开关切换的,关机充电分开两路充电,开机两组电池串联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好的方案应该是,5V给单节18650充电,然后18650升压到8.4V给电机供电。

这样电量就不够了,少了一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电量就不够了,少了一半了

我只是给你说方案啊,变通一下,两节18650并联不就行了么?

网友:
我觉得可以用单片机来实现,做一个boost电路来升压实现~

网友:
如果简单 10楼的最简单有效,9楼的方法也可以用。不要想升压,电机启动电流不是一般升压电路能承受的而且成本增加很多。
如果想自动就用个双刀双掷的继电器切换吧。注意触点电流选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