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我看看plc程序

楼主(2017-05-26):
我用x0做计数器入口,接通一下c200,加1,记到999999,清0,m1是手动清零,每清一次要保存c200数据,最后做加法运算总数,谁帮我改改

楼主:
台达plc程序

网友:
X0,作计数,可以用高速计数。后面的程序可以用变址加循环,这样写也可以,在线仿真一下就可以。

网友:
DVP-PLC应用技术手册【101例】

楼主:
现在问题是手动清c200,计数满清c200,如何保存数据

网友:
先累加保存,再清除。

楼主:
有一个报警是啥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一个报警是啥意思

不算报警,提示D408已经用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算报警,提示D408已经用过了。

谢谢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