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了好久没找到一款合适的芯片,输入2.8~4V,输出5V/2A,隔离DC-DC

楼主(2017-05-26):
DC-DC
隔离要求
输入2.8V~4V
输出5V/2A
效率尽量高点

找了好久也没有找到直接可以使用的方案,论坛大神多,见识多,有人用过就推荐一下....

编辑原因放宽输入电压要求:
启动电压太低,不好找,所以输入电压范围最少要能保证3.0~4V之间都能工作

网友A:
这输入电压和输出功率,还要隔离,有难度,效率不会太高,有80%都不错了。
用外置MOS的boost芯片,还要选低开启电压低内阻的MOS,假如你不差钱的话,可以考虑LTC3872……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输入电压和输出功率,还要隔离,有难度,效率不会太高,有80%都不错了。
用外置MOS的boost芯片,还要选低 ...

圣手说的这个芯片我可能用不起,不过我看到有款芯片和圣手说的差不多,LM3488也是外置MOS的,现在考虑是不是用这个接个反激电源凑合用

网友B:
单单升压的倒是很多,隔离的基本上1-3w的比较多。
比如升压,可以试一试FP6276
5A电流、2.4-4.5V同步升压型dc-dc转换器,内置MO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单升压的倒是很多,隔离的基本上1-3w的比较多。
比如升压,可以试一试FP6276。
5A电流、2.4-4.5V同步升压 ...

楼上推荐的芯片有点牛,关键是价格牛

网友C:
有没有12-36v输入,输出5v 或者 12v的 隔离电源芯片?功率在1-2w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12-36v输入,输出5v 或者 12v的 隔离电源芯片?功率在1-2w吧

你这个就太多了,我估计你受不了的是成本,你想做到多少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就太多了,我估计你受不了的是成本,你想做到多少钱

成本不太敏感,不是贵的离谱就行,隔离变压器能选到成品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上推荐的芯片有点牛,关键是价格牛

移动电源专用,出货量大就便宜了。
FP5139可以考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移动电源专用,出货量大就便宜了。
FP5139可以考虑一下。

感谢,圣手是万能的了,我觉得您推荐的这个已经非常好了,电压范围完全满足要求。
唯一一点点遗憾的是不带直接过流保护,有点感觉电源在裸奔,不大放心。
我看他的手册,这个保护功能比较新意,可以说是间接保护吧,根据误差电压持续过大来保护,总感觉少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