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STM32 唤醒后好像不稳定。

楼主(2017-05-26):
请教一下STM32 唤醒后好像不稳定。1MS的唤醒时间,唤醒后输出了一个脉冲,1us的,发现输出脉冲的时间不对,一会长一会短的,请教怎么让单片机快速高速配置稳定?160MHZ的。8M晶体。

网友A:
用过STM32的休眠唤醒,都正常,只是没象楼主这样输出1us的电平。楼主可以实验一下不休眠,1us是否准,另外楼主的1us是用PWM出来的吗

网友B:
如果关闭震荡器和pll了,重新启动要等稳定才能进入工作态

网友:
楼主这个功能要求有点过了吧?

网友C:
唤醒后是默认内部振荡器,时间没那么准的,切换为外部1ms不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STM32的休眠唤醒,都正常,只是没象楼主这样输出1us的电平。楼主可以实验一下不休眠,1us是否准,另外 ...

x谢谢回复,不休眠用中断很准,用STanby就不行了。1US脉冲一个普通口输出的,就是一个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关闭震荡器和pll了,重新启动要等稳定才能进入工作态

谢谢,关了。3MS也不行。5ms看起来稳定了,但长期运行还是会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唤醒后是默认内部振荡器,时间没那么准的,切换为外部1ms不够用

谢谢,切换到3MS也不行。

网友D:
那你知道外部晶振从起振到稳定需要多长时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你知道外部晶振从起振到稳定需要多长时间吗?

手册上没写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手册上没写

一般ms级的,从官网找一下其资料,应该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ms级的,从官网找一下其资料,应该有的

谢谢。我看一下

网友D:
这应该就是你不稳定的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应该就是你不稳定的原因吧

谢谢。2MS,我用3MS试试,另外晶振8m倍频到168M,我用16M会不会快一些?

网友F:
唤醒后始终要重新配置的,否则使用内部时钟作为时钟源。

楼主:
引用 网友F:
唤醒后始终要重新配置的,否则使用内部时钟作为时钟源。

谢谢,内部的快一些吗?不过听说内部的不精确也不稳啊,高速AD用内部晶振会不会有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