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曼滤波程序问题请教

楼主(2017-05-26):
以前在论坛里找到了一段卡尔曼滤波算法程序,我做了一下测试结果很不理想,
我使用AD采集的是数转换成浮点然后经过这个滤波程序,但是输出结果是100恒定不变,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下面是代码

#define KALMAN_Q        0.0000001
#define KALMAN_R        0.0001
#define KALMAN_P0        -0.00001
/*
        Q:过程噪声,Q增大,动态响应变快,收敛稳定性变坏
        R:测量噪声,R增大,动态响应变慢,收敛稳定性变好
*/

double KalmanFilter(const double ResrcData, double ProcessNiose_Q, double MeasureNoise_R, double InitialPrediction)
{
        double R = MeasureNoise_R;
        double Q = ProcessNiose_Q;

        static        double x_last;

        double x_mid = x_last;
        double x_now;

        static        double p_last;

        double p_mid ;
        double p_now;
        double kg;

        x_mid=x_last; //x_last=x(k-1|k-1),x_mid=x(k|k-1)
        p_mid=p_last+Q; //p_mid=p(k|k-1),p_last=p(k-1|k-1),Q=噪声
        kg=p_mid/(p_mid+R); //kg为kalman filter,R为噪声
        x_now=x_mid+kg*(ResrcData-x_mid);//估计出的最优值

        p_now=(1-kg)*p_mid;//最优值对应的covariance

        p_last = p_now; //更新covariance值
        x_last = x_now; //更新系统状态值

        return x_now;
}

网友:
论坛帖子:
卡尔曼滤波算法C语言实现(转2)

非常感谢原作者,我在这个的基础上转换成纯整形运算。STM32F103 12位ADC先放大1000倍再运算,理论上可以保留小数点后三位的结果。
效果非常不错,运算速度也快,72M时钟 1-2uS左右(根据MDK周期数)。
uint32_t KalmanFilter(int32_t ResrcData)
{
    /*-------------------------------------------------------------------------------------------------------------*/
    /*
            Q:过程噪声,Q增大,动态响应变快,收敛稳定性变坏
            R:测量噪声,R增大,动态响应变慢,收敛稳定性变好
    */
    /*-------------------------------------------------------------------------------------------------------------*/
    static int32_t R = (int32_t)(128*1024);
    static int32_t Q = (int32_t)4;
    static uint32_t Counter1 = 0;
    static uint32_t Counter2 = 0;
    static int32_t x_last = 0;
        static int32_t p_last;   // 应赋初始估计值
    int32_t x_mid;
    int32_t x_now;
    int32_t p_mid ;
    int32_t p_now;

    ResrcData *= 1024;
    x_now = ResrcData - x_last;
    if(x_now < 0)
    {
        x_now *= -1; // 取绝对值
    }
    if(x_now >= 32*1024)   // 如果测量值连续比估计值大或小 相信测量值,加速迭代
    {
        Counter1++;
        Counter2 = 0;
        if(Counter1 > 10)
        {
            R = 512;;
            Q = 128;
        }
    }
    else                 // 数据比较稳定,加强滤波
    {
        Counter1 = 0;
        Counter2++;
        if(Counter2 > 10)
        {
            R = (int32_t)(128*1024);
            Q = (int32_t)4;
        }
    }
    x_mid = x_last;   // x_last=x(k-1|k-1),x_mid=x(k|k-1)
    p_mid = p_last + Q; // p_mid=p(k|k-1),p_last=p(k-1|k-1),Q=噪声
//    kg = p_mid/(p_mid + R); //kg为kalman filter,R为噪声
//    x_now = x_mid+kg*(ResrcData - x_mid);// 估计出的最优值
    x_now = x_mid + (p_mid*(ResrcData - x_mid))/(p_mid + R);
//    p_now = (1 - kg)*p_mid; // 最优值对应的covariance
    p_now = p_mid - p_mid*p_mid/(p_mid + R); // 最优值对应的covariance
    p_last = p_now;  // 更新covariance值
    x_last = x_now;  // 更新系统状态值
    x_now /= 1024;
    if((x_now > 4096)||( x_now < 0))
    {
        x_last = ResrcData;
        p_now = ResrcData;
        x_now = ResrcData/1024;
    }
    return (u32)x_now;
}

网友(2018-07-01):
感谢楼主,受教了

网友:
卡尔曼滤波算法C语言实现,整数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