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贴片喂料架,有能放芯片的吗?

楼主(2017-05-26):
网上有8mm的,能放0805的阻容、SOT三极管之类的,
还有12mm的,能放2512的电阻之类的(我用的2512封装的电阻,1W)
但是芯片的呢?量了一下编带,宽是16mm,好像没有这种架子,那样要翻身还要调方向
各位,你们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
我们这也有smt代工的,价格还便宜点,但代工数量、时间不能控制,还有起定量,搞太多了要库存呀,钱不够用!!权衡下来还是自己搞划得来

网友:
倒到桌面的白纸上

楼主:
用合适的集成块包装 管 ,用胶棒粘一个架子

网友:
做成倾斜的,利用自身重力可以自动出料,贴片机上就是飞达了,控制好了,效果比手工强N倍

网友:
一般都可装8 16 24 48宽度的feeder,

网友:
手工的芯片我都是找个类似茶叶盒的盖子倒在里面,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