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WL-0516 微波雷达,谁能给画出等效仿真图?

楼主(2017-05-27):
这个设计很巧妙, 那么简单,有效, 但不理解怎么震荡起来的, 谁能给画出等效仿真图? 谢谢!

楼主:
有一个老外在github的分析,但也没成功。 另外,在21IC有一个讲解, 但没有细致到等效电路图。 上传不成,以后试试。

网友A:
感觉就像一个雷达一下,里面弯弯绕绕的线是电感也是天线,与那个三极管形震荡,发出去的波有物体阻挡反射回来,检测发射回来的信号。芯片里集成了放大器,比较器和延时震荡电路。

网友:
这标题不合格吧

网友:
这东西,按道理有可能检测到心跳

楼主:
新手, 多指教, 怎么不合格, 我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就像一个雷达一下,里面弯弯绕绕的线是电感也是天线,与那个三极管形震荡,发出去的波有物体阻挡反射回 ...

似乎就是多普勒雷达原理,但它以一个三极管一个电感(收发天线)就实现了, 所以佩服。后面的信号处理不难理解,但这微波这块就理不清了,所以请大家一起思考,学习, 也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B:
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个就是个Q值可变的振荡器,有物体靠近Q值会发生变化,影响输出幅度而已

网友:
昨天看电机驱动的时候也见EG有类似方案,下载原理图看了下,完全看不懂怎么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个就是个Q值可变的振荡器,有物体靠近Q值会发生变化,影响输出幅度而已 ...

感觉测相位,没这么容易

网友C:
感觉是一个它激式超再生接收机的模型,所以很多年轻的坛友看不懂。
以前做超再生接收机的时候,通过配置特殊天线,就可以感应周围物体的移动。超再生接收机,实际上就是一个LC振荡器和一个低频熄灭电压发生器的组合。

网友:
调试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是一个它激式超再生接收机的模型,所以很多年轻的坛友看不懂。
以前做超再生接收机的时候,通过配置特 ...

我也感觉与超再生接收机类似,但基础不行,看不懂。另外,低频熄灭电压发生器是什么? 没听说过,没搜到。请详细展展。 这个电路频率是哪几个参数定的?

楼主:
你了解?看到大量用于灯具来人开启, 也许在不严格的场合无所谓,详细说说?

网友:
搞过超再生,一个个要示波器调试,这个钱不好赚!

网友:
貌似是超再生的电路,若是超外差的就牛了。

网友D:
可以肯定不是雷达发生器(无微波谐振腔体),只是高频个震荡差频感应电路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肯定不是雷达发生器(无微波谐振腔体),只是高频个震荡差频感应电路而已。 ...

不是经典的雷达电路, 但实现了雷达的功能。他们都这么叫,估计是显得高大上。 能具体说说高频震荡差频感应电路吗?谢谢!

网友(2023-11-26):
顶一下,最近有用到这个,但是原理不明白,看看有没有人能讲得更清楚。

网友:
以前用遥控车的接收板改过一个,通过固定天线调震荡电感与谐振电容获得高Q值,使静态工作电流保持最小,检测发射机集的电压变化,有人体靠近,改变了天线周围的分布电容,发射极电压会产生变化

网友:
我用的就是这个,放同一个盒子里和433接收信号相互干扰,大于0.5米就没问题

网友:
雷达是先把脉冲打出去,再测回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