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用USB连接PLC.在线监控容易蓝屏重启?

楼主(2017-05-27):
我用的是欧姆龙的小型机CP系列,使用联想笔记本电脑在线监控程序时,只要变频器一开始启动在线监控就容易掉线,而且经常会出现蓝屏重启的情况,变频器使用的是三菱D740系列的变频器,接了地线的,PLC和变频器共地。是变频器干扰太厉害了吗?拆掉PLC的地线还是一样的问题,出于成本考虑PLC的电源是没有经过隔离的,用无线串口来监控程序就没有出现过掉线的情况,如何小成本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如果是用cp的usb 连接,蓝屏很正常。换回串口连接就舒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用cp的usb 连接,蓝屏很正常。换回串口连接就舒服了。

笔记本没自带串口,USB转串口的有没有靠谱的

网友:
ztec 这个牌子还可以。

网友B:
买一usb隔离hub就好了,再者说明你的电脑电源太差???你用的变频器很大功率????

网友:
ft232 原装芯片做的模块是很好用的

网友:
力特Z-TEK工业级USB2.0转232线。

网友C:
试一下笔记本不插外部电源,只使用电池看下

网友:
我的绿联USB转232也经常蓝屏,后来发现官方驱动问题。在网上找了个驱动,用了很久了,没出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一下笔记本不插外部电源,只使用电池看下

试过用电池也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一usb隔离hub就好了,再者说明你的电脑电源太差???你用的变频器很大功率???? ...

变频器功率不大,1.5KW4台,频繁启停

网友:
投ft232一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变频器功率不大,1.5KW4台,频繁启停

那应当不会的啊,我经常跳变频器几十KW的也不会导致电脑蓝屏,有可能是你的usb转串的问题,有变频器的话最好用隔离的usb,要不很容易吧usb转串搞坏

网友:
隔离串口吧 串口又不快  换ft估计没用

网友:
USB转串口,  可以用邮购部 推荐的那个型号  用起来 稳定的很!!

网友:
ft232.前提是买到正品

网友:
力特不带线的版本,USB那边带延长线的也会被干扰

网友:
找个串口 服务器 上 网线好了 ..

网友:
别折腾USB了,会死得很惨的,改用以太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