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我电脑最近怎么老是处在与高温80度左右

楼主(2017-05-27):
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是小白。
笔记本电脑现在打字键盘都是热的,一打开视频就提示高温81度 85度。这是怎么回事啊,有故障了吧?
各位大神帮我揣摩一下,是什么情况。

网友:
散热风扇 该清灰了

网友A:
散热器坏了吧?用手探探笔记本的出风口,看风热不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热器坏了吧?用手探探笔记本的出风口,看风热不热

很热 很热

网友A:
换个风扇试试?风量不够热量吹不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风扇试试?风量不够热量吹不出去

好的 我试试 谢谢

网友:
彻底把散热风扇拆开,注意,是彻底!不是简单的散热器扫一下灰而已

网友B:
对风扇的出风口和底壳的网格清理灰尘,还有看看CPU和显卡芯片的硅脂是否硬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风扇的出风口和底壳的网格清理灰尘,还有看看CPU和显卡芯片的硅脂是否硬化。 ...

嗯嗯好的,我下午开始拆电脑

网友:
也可能是什么程序疯狂吃cpu资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