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金属面板触摸(标题不合格,封锁ID)

楼主(2017-05-27):
有哪位朋友知道金属面板触摸
整个面板是全金属的,这个应该不是电容触摸的吧   有谁知道这方面的信息的。

网友:
见过这种是用的压力检测的,灵敏度还不错,轻轻碰一下就检测到了

网友A:
估计是电容压感检查的,不同于手机的触摸屏
查找microchip的mTouch资料,里面有介绍的, 靠的是检测按压时电极间的距离变化引起的电容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电容压感检查的,不同于手机的触摸屏
查找microchip的mTouch资料,里面有介绍的, 靠的是检测按压时电 ...

触摸按键老司机

网友:
我做过,压力感应的,也有外壳通电做电容的,但对外壳加工要不高

网友B:
加蓝光环绕会不会很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蓝光环绕会不会很漂亮?

那就电容触摸就可以实现了,加塑料圏隔开。要发光这种方式就只能激光微孔了,对机械加工业不熟悉的还是不要想那么多

网友C:
这是microchip的电感触摸感应,原理和电容完全不同,要一定压力触发,可以用于工业产品,但是后来又不搞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是microchip的电感触摸感应,原理和电容完全不同,要一定压力触发,可以用于工业产品,但是后来又不搞了 ...

别误导人,这也是电容方式的,而不是电感方式的。只是这种方式的电容不把人体当作电路的一部分路径。
这个图描述的原理还是比较容易明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误导人,这也是电容方式的,而不是电感方式的。只是这种方式的电容不把人体当作电路的一部分路径。
这 ...

电感电容的方案都有,常见的还真的电感的,电容的需要在面板上接线通电
电感的要把感应区画成螺圈

网友:
都是检测金属面板的微小形变

网友D:
刚好身边有个外壳,拍结构给你看下,对金属加工行业不熟悉你软硬件NB都不好下手

网友:
TI的数字电感转换器 LDC1314专为这个设计的,立创商城上有样品。

网友:
  没手感啊!!!

网友:
哪里可以做,要整套成品。推荐一下

网友:
论坛里好像有帖子发过做这个金属面板的公司,你搜索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刚好身边有个外壳,拍结构给你看下,对金属加工行业不熟悉你软硬件NB都不好下手

你这个是楼宇对讲的机壳?跟前东家的楼宇对讲产品有点像,只是现在做消费电子根本用不起这样设计,成本是一方面,体积是另一方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楼宇对讲的机壳?跟前东家的楼宇对讲产品有点像,只是现在做消费电子根本用不起这样设计,成本是 ...

对,楼宇对讲上用的,你说的老东家是安居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