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号" (位置R10) 是否要区分大小写?

楼主(2017-05-27):
我们在做<<材料清单(BOM)>> 和 <<坐标>>  校验时刻遇上大写问题,  现在是处理成了忽略大写.

但是但是,最近有客户反映说提示坐标位号重复.   他的电路板上有两个位置, 一个是 R10,另一个是 r10  , 确实是两个位置,不能算重复....
后来我仔细询问得知,人家是手工整理材料清单,手工画板,直接放在PCB上放置零件.

问的人多了.我们就慌了....我们设计错了?

现在来问问各位, 是不是真的要区分大小写的功能?  如果是要区分大小写,那么 可能会影响很多人,因为AD,PADS等软件默认是不区分大小写.
然后我也有在EDA群里问他们,    有人说没见过小写位号的.

如果要区分大写, 能想到的方案是
1> 页面上放置一个勾选框,  问是否忽略大写,
     这一样以来新手会可能花很长时间才能搞懂怎么回事, 负责采购的直接不知道怎么选,      客服都不知怎么解释.

2> 弹出窗口提醒, 遇到大写不一致的时候,就弹出窗口询问  .
     没有大写问题,还好  能直接通过,
     要是区分的多了,就麻烦了,   不停的弹窗.  虽然可以在提示窗口上放上几种不同的选择. [区分全部], [不区分以下全部],  [区分当前],[不区分当前].
     但是我们认为交互更头疼, 稍微不小心就点错了.  新手直接投降....    客服直接没法解释.

单选投票, 共有 117 人参与投票

投票已经结束

82.05% (96)
12.82% (15)
5.13% (6)
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

网友A:
为防止歧义,一律使用大字,也就是说不区分大小写。

网友B:
用小写的都是脑袋进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小写的都是脑袋进水

+1

那种执迷不悟的,就不要一直照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防止歧义,一律使用大字,也就是说不区分大小写。

二楼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小写的都是脑袋进水

为防止歧义,一律使用大字,也就是说不区分大小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防止歧义,一律使用大字,也就是说不区分大小写。

顶你  说的太对了

网友:
让用户别过来。。。一律用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小写的都是脑袋进水

+10086

网友:
用希腊字母试试 α1  Ω1 ω1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小写的都是脑袋进水

+1
+1024
+10086

网友:
工作过6年 从来没用过小写 都是大写

网友:
一律使用大写!

网友:
为了这百万分之一的奇葩而询问每一个用户?

网友:
我一直在用POWERPCB,第一次听到小写的位号.

网友:
不要因为少数不规范的用户而给其他绝大部分的用户带来困扰和额外的核对成本

既然是手工放置的,为什么不能放置规范一点的呢?这种人不能迁就

网友:
还以为是我没见过世面,原来楼上都没见过小写的呀

网友:
头一次见这么2的人,R10和r10,我去,给自己找事也不嫌事儿大,等他吃大亏就老实了

网友:
我是真不知道有用小写的还大小写混用的

网友:
必须大写,小写什么情况?

网友:
序号都习惯用大写了。如果是元件属性可能会有大写小写混着输入的情况,BOM导出时会自动区分,比如10k与10K。原本就是一个元件嘛,发现手误就统一一下。

网友:
要么全部用大写字母  要么全部小写     大小写混用? 你确定这样子做 不是在设置密码?

网友:
我们是一律用大写
不准用小写
强制规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防止歧义,一律使用大字,也就是说不区分大小写。

支持2楼!!

网友:
没见过用小写的。。。

网友:
强制大写,像EAGLE的话关掉大写锁定输入的编号自动变成大写。

网友:
c f i j k o p s u v w x z丝印做出来,大小写还真不是那么好区分的

网友:
对于那种直接放零件拉线的,我只想说,SB

网友:
EasyEDA会强制把小写转换成大写。

网友:
世界之大啊!
就像诈骗电话那么多、那么容易识别,还是有人上当受骗!
不是骗子多,而是...多!

网友(2017-07-17):
protel都是只认大写的,小写也会转大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