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ADUM1401对ADC的SPI进行隔离,对降低ADC的噪声有多大帮...

楼主(2017-05-27):
最近在做小信号采集,噪声处理方面真的太复杂。能用的招都用了。

楼主:
电源纹波处理,运放的布线,电阻电容的选择,线宽和过孔的控制,地就不用说了。

网友:
不隔离的话,BW20-40K搞个-120dB也不是问题啊。

楼主:
如果硬件处理不好噪声,算法先上FIR,不行就小波。

网友A:
旁边有接触器动作的话,这颗隔离芯片就出异常,它属于磁耦合隔离,容易受干扰。排查故障花了个把月,期间在接触器线圈并RC吸收,效果很好,可客户不允许这样解决。后来隔离换成高速光耦就好了,任它接触器怎么疯狂跳动都稳如泰山。

网友:
楼上的情况我曾经也遇到过,我用的是1402,接触器干扰严重,后来也换成光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旁边有接触器动作的话,这颗隔离芯片就出异常,它属于磁耦合隔离,容易受干扰。排查故障花了个把月,期间在 ...

我也是怕画蛇添足啊

网友:
噪声控制前期需要定量计算,后期才是布板规则

网友:
这个考验水平

网友:
跟隔离没有关系,用24bitad,基本电路没有问题,layout按照要求做,基本可以做110db没有问题,当然要求滤波器的前提下。

网友:
相比之下,光耦更好

网友:
如果为噪声隔离没太大意义

网友B:
噪声很多时候考验的是电源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噪声很多时候考验的是电源隔离

既然用了ADUM系列,电源肯定是隔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既然用了ADUM系列,电源肯定是隔离的。

AD的ADuM是高频磁耦合,TI的ISO是高频电容耦合,不严格的说,都会对电源有高频分量的影响;AD的似乎更严重一些,以至于手册会有专门的EMI章节。

如果对电源纹波有要求,考虑隔离器单独一路电源,或者使用高速光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既然用了ADUM系列,电源肯定是隔离的。

我所说的是对噪声的抑制度,在射频上我们一般称为信号的隔离。与你说的不共地的隔离不是一个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所说的是对噪声的抑制度,在射频上我们一般称为信号的隔离。与你说的不共地的隔离不是一个概念 ...

了解。谢谢交流

网友:
推荐一些有关ADUM1401使用中的解答,供参考~
https://ezchina.analog.com/search.jspa?q=ADUM1401

网友:
没啥必要,做过24位AD布板做的好测出来的噪声幅度和理论计算相差无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旁边有接触器动作的话,这颗隔离芯片就出异常,它属于磁耦合隔离,容易受干扰。排查故障花了个把月,期间在 ...

我一个UPS上面也用了磁耦,不知道接触器属于什么干扰,我的继电器切换时好像没有受到干扰。

网友:
使用光耦到是会提高隔离电压和抗干扰的能力,但对于精密采集 电流小速度上不去,电流大又会增加额外的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