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图片中的芯片型号,上面印着 MJAC

楼主(2017-05-27):
网上找了三个小时,没有找到什么型号,麻烦用过的坛友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
是什么功能,光耦??

至少要拍个全图

网友:
把外围电路,量出来个sch分析下

网友A:
ADC102S021CIMMX

楼主:
功能就是输入一路时钟信号,输出一路正向和一路反向信号,5V供电,支持LVCMOS33电平输入,器件延迟要尽量小。最初以为是TI的逻辑芯片,结果网站找了很久没有符合这个的,然后又查找时钟buffer芯片,也没有刚好符合这个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C102S021CIMMX

不是这个,你肯定是搜索MJAC字符,我也搜到这个器件但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图片中的芯片型号,

不是合格标题。这次我帮你修改了:

好的,莫大,不好意思下次不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