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差分AD问题请教

楼主(2017-05-27):
原产品电路是将电压输入到差分AD。现在的电路没有这个差分AD,是不是可以进单路AD,然后MCU把两个AD值相减就可以,谢谢!

网友A:
也可以啊。那参考地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啊。那参考地在哪?

差分信号,基本可以取中间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啊。那参考地在哪?

至于偏置,基本都是取ADC量程中点

网友B:
差分要先转单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差分要先转单端

对啊 ,差分信号单独采的话是浮地啊 ,没得参考地  就没法采了啊。

网友B:
参考地最好就是差分的电路地,否则会出很多问题

网友:
电压一样,而且共地的话,偏置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啊。那参考地在哪?

谢谢回复。
参考地是我的电路地,可以吗?
我们测的是热电偶,本身没有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地最好就是差分的电路地,否则会出很多问题

谢谢回复!
差分的电路地是指差分的负端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差分的电路地是指差分的负端吗?

是差分电路的供电电源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差分电路的供电电源地

差分电路没有供电,就是个热电偶了,那该怎么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