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AD10和AD14,rule修改线宽无法生效,线宽总是0.254mm

楼主(2017-05-27):
最近安装了AD10和AD14,突然发现了一个问题:

在布线前直接在rule规则中设置,Design-Rules-Routing-Width ,修改这个里面的Preferred Width即可,同时设置好了Min,Max,Preferred Width,分别为 0.15mm, 0.2mm, 3mm , 点击OK后。

但我实际在PCB中拉线时,发现线依然是0.254mm,忘了说明了,规则里它的优先级已经提高到了1.

请问有没有AD高手来帮忙答疑啊?

网友A:
删除一个,两个有冲突

网友B:
布线的时候Tab键,设置线宽,过孔规格
P-T-拉线-Tab

楼主:
enable在哪里啊,能截个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删除一个,两个有冲突

一开始就是只有一个,死活不行,于是再建了一个,还是不行。这只是第二次之后的一个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布线的时候Tab键,设置线宽,过孔规格
P-T-拉线-Tab

果然如是,可是为啥rule内部不起作用啊?这个好奇怪的喽。有什么说道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果然如是,可是为啥rule内部不起作用啊?这个好奇怪的喽。有什么说道吗?

软件设置的问题
右上角,布线的宽度和过孔选择有四种来源,默认是用户自己的选择,就是你遇到这种情况。
改成rule preferred就是你想要的
不过不建议这么干,不够灵活,如果是把规则设置的非常完善,分别对网络和区域设置规则,用perferred就会很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设置的问题
右上角,布线的宽度和过孔选择有四种来源,默认是用户自己的选择,就是你遇到这种情况 ...

刚回复你之后,我又画了几根线,因为以前的线是0.254,我就接着以前的线后面接着画,画着画着,突然发现线宽又变成了0.254,天啊,这也太灵活了,真是受不了了,我宁愿象99SE一样。
想请教2个问题:
1、如何象中99SE一样,设成多少就是多少,哪个网络是多宽就是多宽,不需要它变来变去。
2、如何让线宽不要到处乱跑,比如我画一根线,本来是想连到A点,结果随便一划落鼠标,它就绕了一屏慕的圈圈后,再到A点,这也太活了,这种能修改成死板一点吗?我让它连哪就连哪,连不过去就不连,而不是自作聪明的七绕八绕地走过千山万水之后再来到目地的。

先谢过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回复你之后,我又画了几根线,因为以前的线是0.254,我就接着以前的线后面接着画,画着画着,突然发现 ...

1,没有遇到过线宽突然自己改变的情况,也没用过99se;通常都是使用之前设置的宽度,例如现在设置VCC用0.4,画了一些其他网络非0.4的再次布VCC的时候还是0.4
2,那是你被99se荼毒太深,AD后续版本的很多改进都是人性化方面的。刚才看了我的AD10,只有交互式布线没有普通布线,你的AD14我不清楚。找一个交互式布线的教程学习一下吧,能学会你会喜欢上;如果学不会,换回99se。。。。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没有遇到过线宽突然自己改变的情况,也没用过99se;通常都是使用之前设置的宽度,例如现在设置VCC用0. ...

确实,应该要去适应这种AD的变化,谢谢。

网友:
很多好用的功能 你需要学习。  规则只是限制了上下限  并没规定你这个网络的线宽  你要固定每个网络的线宽  那你就要设置很多规则来规范了,反而麻烦,所以一般都是用到哪设到哪。  tab经常按。

网友:
多按Tab  字数补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回复你之后,我又画了几根线,因为以前的线是0.254,我就接着以前的线后面接着画,画着画着,突然发现 ...

默认时新线是你的设定值,如果走了已经有的不同宽度的线,会用原来的线宽走线,它会记录所有的网络的个性值;
不想用这个,记得是123键更改吧,试试看,不对再找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默认时新线是你的设定值,如果走了已经有的不同宽度的线,会用原来的线宽走线,它会记录所有的网络的个性 ...

好象有点用哦,不过按123是啥意思啊?不是很明白,我特意设了2条规则,
一条0.2-3mm,默认0.2,优先级为1,
一条0.254-3mm,默认0.5,优先级为2,
我以为按1就是0.2,结果不是的,按1还是0.5,按2变成了0.2mm,按3意外有了惊喜,竟然是一条超宽线,就是3mm。
没弄明白这个数字键123有啥含义?

网友:
123j 什么不记得了,几乎没有用到过;
一般时候没有设置过,直接用;
以前是用类的,比如电源网络类,信号网络类,加上自己的规则,之后就可以自动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