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urceinsight4.0如何设置ifelse输入格式?

楼主(2017-05-27):
默认的sourceinsight4.0输入if和else
是如下格式

如何设置才能自动变成如下格式呢,每次手动调整格式,太蛋疼了!

希望各位大神支招!

网友A:
Options > File Type Options > Auto Indent...
选择 Smart 、去除两个 brace 的勾。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tions > File Type Options > Auto Indent...
选择 Smart 、去除两个 brace 的勾。

厉害,实测OK,多谢指点!

网友:
3.5也应该是一样的设置, 我总是也有这个疑惑,原来两个勾都要去掉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Options > File Type Options > Auto Indent...
选择 Smart 、去除两个 brace 的勾。

请教一个问题, 如果输入if 然后跳出来3个选项
1. if block
2. if-else block
3. ifsur  suround if block

然后自动填入的结构无法和if对齐,该怎么调整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个问题, 如果输入if 然后跳出来3个选项
1. if block
2. if-else block

你需要打开 Snippets 对话框。

然后点击对应的 if 或者 ife 之类的,进行编辑,右击或者左下角的第 4 个按钮。

在编辑窗口下,调整括号的缩进,保存即可。

网友A:
Snippets 窗口按钮,在 Relation Window 按钮的后面。
有一个 S 字样的那个按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打开 Snippets 对话框。

然后点击对应的 if 或者 ife 之类的,进行编辑,右击或者左下角的第 4 个 ...

谢谢大神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Snippets 窗口按钮,在 Relation Window 按钮的后面。
有一个 S 字样的那个按钮。

大神确实厉害!厉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个问题, 如果输入if 然后跳出来3个选项
1. if block
2. if-else block

大侠,能否讲下如何输入if后能弹出这三个选项?
没明白。多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侠,能否讲下如何输入if后能弹出这三个选项?
没明白。多谢

View -> Panels -> Snippet Window
然后右键新建或者编辑,创建后,在输入代码时,如果和Snippet里面的名称一致,那么就可以出现选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View -> Panels -> Snippet Window
然后右键新建或者编辑,创建后,在输入代码时,如果和Snippet里面的名 ...

是我的版本不对吗?没有这个选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我的版本不对吗?没有这个选项。

Snippets 要 SI 4.0 系列才支持。
你那个应该是 3.5 系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Snippets 要 SI 4.0 系列才支持。
你那个应该是 3.5 系列的。

我的是3.5的,多谢解答。

网友D:
引用 网友A:
Options > File Type Options > Auto Indent...
选择 Smart 、去除两个 brace 的勾。

Source insight 4如何设置让宏定义自动顶格。
现在的代码

    a = b;
    #if 1
    printf("a:%d\r\n",a);
    #endif

期望的代码格式
    a = b;
#if 1
    printf("a:%d\r\n",a);
#endif

网友:
引用 网友D:
Source insight 4如何设置让宏定义自动顶格。
现在的代码

我不知道,如果没有现成的方案,
我隐约感觉可以通过 macro 来实现。

你知道了的话,可以告诉我,我一直是手动顶格。

网友(2018-07-16):
用notepad或ultraedit

网友E:
    if ($i$)
        {
        $end$
        }

这种东西在哪里设置格式的啊?以及怎么快速跳到下一个参数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种东西在哪里设置格式的啊?以及怎么快速跳到下一个参数呢?

去 7 楼看看,先打开 Snippets 窗口,里面可以找到编辑按钮的。
快速挪到下一个参数,可以使用 Ctrl + Shift +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 7 楼看看,先打开 Snippets 窗口,里面可以找到编辑按钮的。
快速挪到下一个参数,可以使用 Ctrl + Sh ...

厉害,知道了。。。

网友F:
请教si4.0系列如何添加Astyle.exe,还是喜欢用这个工具?

网友(2019-04-02):
引用 网友F:
请教si4.0系列如何添加Astyle.exe,还是喜欢用这个工具?

Astyle.exe 的SI4.0下好像不支持中文路径。

网友:
si4.0好用么?用的人多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