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今后能不能便宜买到啊?

楼主(2017-05-27):
stm32f7,很多型号都禁止向中国市场销售了。

网友:
Cortex-M7都不让卖了?

网友A:
楼主能不能具体列举一下型号和分析一下前因后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不能具体列举一下型号和分析一下前因后果……

stm32f777VI 这一款就禁止向中国市场出口了。

网友B:
是不是做导弹可以用上,就不对中国卖了,话说高端的A系列都可以买到,低端M系列就应当不是问题

网友C:
M7感觉定位很奇葩,ARM9的配置和工艺,这叫裸奔的怎么用

网友D:
跟st销售确认,有加密功能的不能卖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跟st销售确认,有加密功能的不能卖

这个加密功能很牛逼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加密功能很牛逼吗?

这个肯定跟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有关系,以后可能限制还会很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个肯定跟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有关系,以后可能限制还会很多!

不是知识产权,也不是加密核很牛逼。只是一帮国家组成一个集团,商量好了哪些东西不能卖给中国。

f7里面那些加密核性能很一般。就是用fpga自己做也比那个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做导弹可以用上,就不对中国卖了,话说高端的A系列都可以买到,低端M系列就应当不是问题 ...

导弹的芯片比i7性能滴太多了

网友:
以前用飞丝卡尔的MPC , 当时零售市场能买到带E加密的, 代理也说加密的不卖到中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知识产权,也不是加密核很牛逼。只是一帮国家组成一个集团,商量好了哪些东西不能卖给中国。

f7里面 ...

那怎么办啊?

网友F:
我也说一句要加密的话xmega单片机就有,stm32f4也有,自己软件写的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说一句要加密的话xmega单片机就有,stm32f4也有,自己软件写的都可以。

不要加密功能,但想购买stm32f7 stm32h7,则么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要加密功能,但想购买stm32f7 stm32h7,则么办?

选没有加密功能的不就行了。

网友G:
777带硬件aes的,不需要的话用767代替。之前的417也不行,要换成407。

楼主:
引用 网友G:
777带硬件aes的,不需要的话用767代替。之前的417也不行,要换成407。

stm32f767可以随便买到吗?

网友H:
搞个a7,a8核心板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搞个a7,a8核心板得了。

a7 a8都是BGA封装,焊接麻烦

网友I:
引用 网友C:
M7感觉定位很奇葩,ARM9的配置和工艺,这叫裸奔的怎么用

唯一能想到的就是功耗了  ,别的都比不过啊 - -  不管是价钱还是性能 还是开发便捷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stm32f767可以随便买到吗?

mouser上看着可以,没有显示什么附加的需求。

网友:
引用 网友I:
唯一能想到的就是功耗了  ,别的都比不过啊 - -  不管是价钱还是性能 还是开发便捷性、 ...

我想了想,H7可能就是为了无门槛切换,竞争者应该是另外两家DSP芯片

ST的优点就是环境友好,在掌握STM32后不用多学新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