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宝能一边充电一边使用么?

楼主(2017-05-27):
用充电宝做个不间断电源,就是不知道能不能这样用

如果不能,大伙能帮忙推荐一款电源管理芯片么

网友:
TI大把芯片, 有外部电源时候选择外部电源,没外部电源选择电池。

网友:
有的充电宝支持边冲边放,找找吧

网友A:
TP5410什么价格,一切要为成本考虑啊 现在充电宝的很多方案是貌似用MCU 来控制充电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P5410什么价格,一切要为成本考虑啊 现在充电宝的很多方案是貌似用MCU 来控制充电的? ...

现在不是可以在立创商场或者在芯间找供应商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不是可以在立创商场或者在芯间找供应商了么?

好久不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