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友推荐两个设备之间的无线通信方案

楼主(2017-05-27):
具体场景是这样的,两个设备的主要应用场所是在类似酒店的这种他方使用,两个设备上各使用同一种无线模块进行通信,即这两个设备称为一对。考虑过433M这样的模块如SI4432、SX1278
但是,若它旁边的若干间房也使用同样的模块,大家都在发送数据的时候,就会互相之间有影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适应这种场景的模块推荐,谢谢。

网友A:
条件太少没得推荐
同一地点有几对,距离,通讯一次数据量,通讯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条件太少没得推荐
同一地点有几对,距离,通讯一次数据量,通讯频率

上面说了场景,类酒店这种场合,一个房间两设备间的距离也就10内,至于你说的几对,一个房间就一对,但是和它相邻的房间都会有,也就是每个房间都会有一对,速率要求不高,类似串口的几K 就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上面说了场景,类酒店这种场合,一个房间两设备间的距离也就10内,至于你说的几对,一个房间就一对,但是 ...

补充一下,每次的通信量在几十个字节左右,暂不考虑用蓝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每次的通信量在几十个字节左右,暂不考虑用蓝牙。

恭喜你把最适合这种场景的方案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你把最适合这种场景的方案放弃了

不是不想用,是有一端设备安装在很不方便的地方,在配对的时候,那个设备不好操作,希望是在出厂时就设置好的那种方式比较好,安装时上电就能直接用。

网友:
蓝牙就是上电直接用,串口透传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不想用,是有一端设备安装在很不方便的地方,在配对的时候,那个设备不好操作,希望是在出厂时就设置 ...

你用蓝牙鼠标的时候,电脑每次开机都需要配对吗?

网友:
433m,自定义协议,加上地址,应该可以区分开了,类似手机区分空中不同信号一样

网友:
好像st出的433M芯片比较合适,只需要软件做好识别和重发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蓝牙鼠标的时候,电脑每次开机都需要配对吗?

这个到是注意到了,但平时用的蓝牙是要配对的,请问您说的这个方案,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而且办公室内几个使用同一型号的,互不影响,这种蓝牙模块哪里能买到了,价格最好能控制在20元以内,谢谢。

网友:
非要多主通讯?不能一主多从查询?

网友:
出厂前先配对好蓝牙不就行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