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开源软件win7protel99助手被人在淘宝上卖,这是有多缺钱

楼主(2017-05-28):
这是我这个开源软件的贴子
https://www.amobbs.com/thread-4875312-1-1.html
这是淘宝上搜到的

话说,我是不是错误了什么

网友:
哈,有人就这样.
想当年,我写了个小软件,QQ群里发发,也没收钱.
偏偏有人 改改TITLE文字,当自己的去卖.....

网友:
真是啥人都有

网友:
购买的电工不会搜索 能说这钱是交智商税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证明你的东西有价值,有人认可。

既然放在自己手上烂掉发霉,不如现在的结果。

赞同,别死钻,换个角度处理结果又不一样。

网友:
升级一下,让他没市场

网友:
X宝很多这样的,,,破解别人的软件,,美其名:兼容,,,

ZLG的CANAL....  就是被兼容对象

网友:
说明楼主没别人有商业头脑,要向人学习!

网友B:
仅就软件说一下,试了好多种方法包括楼主的,感觉没一种完全好用的,总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最后自己总结的方法:大家把常用的原理图库和封装库都放在一个lib.ddb文件下,这个肯定没问题吧?经常用protel99的肯定都这样吧,然后做新的设计的时候,只要在同窗口下使lib.ddb处于打开状态就可以正常加载,防止麻烦,可以把lib.ddb设置为只读
别劝我升级软件了,不是吃饭的工具,一年也做不了几块板子,年龄也不小了,新版软件始终适应不了

网友:
换个方式看带问题,出来的结果不一样。共同发展。

网友:
正常, 盗用是少不了的, 例如的的CH341A编程器软件, 都给卖到国外的了

想开点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仅就软件说一下,试了好多种方法包括楼主的,感觉没一种完全好用的,总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最后自己总结的 ...

看到楼上的,我还是忍不住劝你,AD16,完全兼容99se上的命令(现在用到的命令),效率也高,就放大和缩小爽的很,99se的放大缩小很是蛋疼,其他好处我就不说了

网友D:
AD16,运行速度快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仅就软件说一下,试了好多种方法包括楼主的,感觉没一种完全好用的,总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最后自己总结的 ...

只是开个原理图放几个元件 标注下参数 然后同步到PCB 再设置几个简单规则 一顿拖线 最后drc  不搞高级功能  零代价升级  果断升的好

网友:
看到你头像,还敢装软件,开开玩笑,请备在意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看到楼上的,我还是忍不住劝你,AD16,完全兼容99se上的命令(现在用到的命令),效率也高,就放大和缩小 ...

别的版本也兼容吧,不晓得你说的完全兼容指哪个部分啊 ?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仅就软件说一下,试了好多种方法包括楼主的,感觉没一种完全好用的,总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最后自己总结的 ...

这个软件是在win7下设置封装库和原理图库来使用自己的库的,常规方法设置不了,所以你说的做成lib什么也是不行的,每个人当然都有自己的库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这个软件是在win7下设置封装库和原理图库来使用自己的库的,常规方法设置不了,所以你说的做成lib什么也 ...

你没看懂我说的意思,做成lib库的那个ddb文件与你要新设计的那个ddb文件在同窗口下打开,完全可以正常加载,一直在这么用
两个ddb都最小化以后是下面这种状态,不知道我表达清楚没有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你没看懂我说的意思,做成lib库的那个ddb文件与你要新设计的那个ddb文件在同窗口下打开,完全可以正常加 ...

当然知道protel可以打开很多个ddb,但是你的原理图库,封装库,要指定ddb,你放置元件,从原理图更新到pcb都是依赖这个库的,这个库在win7下不能通过简单的方法设置,xp下很方便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F:
当然知道protel可以打开很多个ddb,但是你的原理图库,封装库,要指定ddb,你放置元件,从原理图更新到pc ...

我一直在这么用,完全没问题,要不你自己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当然知道protel可以打开很多个ddb,但是你的原理图库,封装库,要指定ddb,你放置元件,从原理图更新到pc ...

不需要任何设置,只要你所使用的那个库处于打开状态就行,不需要添加库的过程

网友:
xinfa190的方法确实很简单实用

网友:
要商业化,必须的,否则没有进步

网友:
11楼的方法不错

网友:
月销0,没人买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别的版本也兼容吧,不晓得你说的完全兼容指哪个部分啊 ?

常用的键盘画pcb和sch的命令,AD9-16我都用过 都是兼容的,我每年也画不了几个板子,当时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升级试了一下,结果被人性化的操作吸引了,效率高了很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常用的键盘画pcb和sch的命令,AD9-16我都用过 都是兼容的,我每年也画不了几个板子,当时抱着试试看的想 ...

真没有觉得啊,99SE画PCB的时候,想让线怎么走就怎么走,顺着画的路迹走,可是在AD里,它经常乱跑,经常自作聪明的绕过一大圈,绕过千山万水跑来跑去,不会顺着我们想要两点之间来走,特别头疼。

网友:
最好的方法

网友: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51788-1-1.html

网友:
我认为30楼 和31楼的方法确实是最方便的,一劳永逸。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没有觉得啊,99SE画PCB的时候,想让线怎么走就怎么走,顺着画的路迹走,可是在AD里,它经常乱跑,经常 ...

我都是手动走线,转折之前左击一下,继续往下走

网友:
引用 网友D:
AD16,运行速度快不?

速度没有09快

网友:
请问AD10-16,哪个版本运行最流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