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无刷电机和交流伺服电机 是电机绕组就有区别还是只...

楼主(2017-05-28):
直流无刷电机和交流伺服电机 是电机绕组就有区别还是只是驱动方式不同?

直流无刷电机和交流伺服电机是不是电机绕组就有区别? 还是 方波驱动就算BLDC, 正弦波驱动+编码器 就算交流伺服电机?

电机的反向电动势是电机绕组的时候决定的,还是取决与驱动? 方波驱动,电动势就是 梯形波, 正弦波驱动,电动势就是正弦波?

如果我拿到一个新的电机,怎么确定他是BLDC还是交流伺服电机?

网友:
伺服一定有编码器

网友A:
交流伺服电机一般是pmsm,带编码器的,做位置控制,bldc一般不会加编码器,就只调调速,当然,你可以把bldc跟pmsm看成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伺服电机一般是pmsm,带编码器的,做位置控制,bldc一般不会加编码器,就只调调速,当然,你可以把bldc ...

也就是说,BLDC电机,加个编码器,换成正弦波,就可以当成交流伺服电机对吧?

那我当初的概念没错。以前我认为直流无刷和交流伺服,以电机来说,结构和本质基本是一样的。只是驱动方式的不同,和精度要求的不同,才区分直流无刷和交流伺服。

可我最近不知道看了些啥, 发现有些资料说这两种电机绕组不同,直接上电转动电机,测UVW波形,如果是梯形波,就是BLDC,正弦波就是交流伺服,没有这样的说法吧?

网友B:
外部力量旋转电机,看反电动势是梯形还是正弦。

网友:
永磁体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部力量旋转电机,看反电动势是梯形还是正弦。

不光是驱动不同,电机内部确实也是有差异的对吧?

楼主:
搜索了一下,找到了一段描述

无刷直流电机通常情况下转子磁极采用瓦型磁钢,经过磁路设计,可以获得梯形波的气隙磁密,定子绕组多采用集中整距绕组,因此感应反电动势也是梯形波的。无刷直流电机的控制需要位置信息反馈,必须有位置传感器或是采用无位置传感器估计技术,构成自控式的调速系统。控制时各相电流也尽量控制成方波,逆变器输出电压按照有刷直流电机PWM的方法进行控制即可。本质上,无刷直流电机也是一种永磁同步电动机,调速实际也属于变压变频调速范畴。

通常说的交流永磁同步伺服电机具有定子三相分布绕组和永磁转子,在磁路结构和绕组分布上保证感应电动势波形为正弦,外加的定子电压和电流也应为正弦波,一般靠交流变压变频器提供。永磁同步电机控制系统常采用自控式,也需要位置反馈信息,可以采用矢量控制(磁场定向控制)或直接转矩控制的先进控制方式。

两者区别可以认为是方波和正弦波控制导致的设计理念不同。最后明确一个概念,无刷直流电机的所谓“直流变频”实质上是通过逆变器进行的交流变频,从电机理论上讲,无刷直流电机与交流永磁同步伺服电机相似,应该归类为交流永磁同步伺服电机;但习惯上被归类为直流电机,因为从其控制和驱动电源以及控制对象的角度看,称之为“无刷直流电机”也算是合适的。

======================================

这样看来,直流无刷电机和交流伺服电机,本身制造的时候,内部磁路设计的就不同?

网友:
无刷直流电机启动力矩更大,噪音也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光是驱动不同,电机内部确实也是有差异的对吧?

嗯。电机内部有差异。磁场分布两种电机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电机内部有差异。磁场分布两种电机不一样。

明白了。多谢,

那么用方波去驱动交流伺服电机,或者用正弦波去驱动直流无刷电机。也能工作的吧? 只是工作效率不是很好?

==============================

刚刚我用示波器测量了下,麻烦您帮我看下,有没有量错,

用外部电机去带动交流伺服电机,然后示波器量UVW任意两根线。 是这样测量吧?

如果没测量错的话,这样的波形是不是百分百确定是交流伺服电机? PMS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电机内部有差异。磁场分布两种电机不一样。

google了一下

说法一:用三个相同的电阻,搭出虚拟中点,用手转动电机,用示波器看还可以把任意两相拉到示波器,但这时看到的是线反电势,实际中无论相反电势是梯形波还是正弦,通过这种方法看到的线反电势都像正弦

说法二:测永磁电机的反电动势必需是不带电的情况下测那才准的,就是说外部不要给电机供电,用手摇动电机转,或者是拿另外一个电机通过连轴器连接被测电机,通过另一电机带动被测电机旋转,这时候咱们拿示波器探头夹UVW三相其中两跟,就可以看到电机的反电动势了,这样出来的反电动势波形是很平滑整洁的.

按说法二,测量方式是对的,但按说法一,两种电机波形都会像正弦,脑子糊涂了。

还有一种说法,是用电阻连接,U对地,V对地,W对地,然后分别测对地的波形。下午我再试试。

楼主:
用三个120R的电阻连接UVW后,再次测试了一下。 出来的好像是梯形波了。 但是电机上面明确写着交流伺服电机,彻底把我搞糊涂了。

是这么连的吧?

单项的波形

测试了两项的波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三个120R的电阻连接UVW后,再次测试了一下。 出来的好像是梯形波了。 但是电机上面明确写着交流伺服电机 ...

楼主你这电机是bldc,
伺服电机不一定就是pmsm
pmsm常用作伺服电机
bldc,pmsm不管用6步换相还是foc都可以,
只是bldc用foc,pmsm用六步换相,会比较吃亏
bldc设计上就是用六步换相驱动,这样能得到最优转矩
pmsm用foc主要是减小转矩脉动,电机转的更平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这电机是bldc,
伺服电机不一定就是pmsm
pmsm常用作伺服电机

好的。听您这一说我有点明白了。

我上面的电机反电动势测量方法没错吧?

引用您的话
--------------------------------------------------------------------------
bldc,pmsm不管用6步换相还是foc都可以,
只是bldc用foc,pmsm用六步换相,会比较吃亏
--------------------------------------------------------------------------

懂了。就是6补换相可以用在bldc和pmsm上。只是pmsm的优势无法全部发挥对吧。

那还有一个问题, 如果在PMSM上使用6步换相, 反电动势是梯形波还是正弦波? 这个是按电机来还是按驱动方式来?

网友A:
我测试了好多bldc,按照教科书上讲的,bldc的反电动势是方波,pmsm是正玄波,就是永磁体的磁场分布方向不一样,但是,我用方波驱动pmsm,用正玄波驱动bldc,都是可以运行的,我也问过电机厂,他们那边也是把pmsm当bldc用,所以我认为,这两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了,混着用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其实伺服电机,也没有明确就是说就是pmsm,我们在一些场合,那acim叫异步伺服,还不是一样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听您这一说我有点明白了。

我上面的电机反电动势测量方法没错吧?

你的测试方法没错,pmsm,不管何种驱动方式,反电动势都是正弦波,
这是pmsm的固有属性,改不了的。

楼主:
因为第一个波形迷惑了我,索性又测试了几款电机

发现另外两款交流伺服电机是正弦波的,而一款BLDC居然也是正弦波的。

是不是现在有些电机设计,类似电动车电机,设计的磁路就是介于梯形波和正弦波之间?

===========================================================
我测试的几个交流伺服电机都是缝纫机的直驱电机,AC220V的高压电机

1、上面的第一个波形是南x电机
测出来是梯形波,不再贴了。

2、浙江沪x电机。

波形差是因为外力带动的时候不太顺畅

3、浙江琦x电机。

应该也是明显的正弦波

4、不知名BLDC

测了一个BLDC,发现也是正弦波,确实有些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测试了好多bldc,按照教科书上讲的,bldc的反电动势是方波,pmsm是正玄波,就是永磁体的磁场分布方向不一 ...

好的。我明白了。

就是bldc和pmsm磁路设计还是略有差别,但是不追求性能最优化的情况下,是可以混用的。

普通应用情况下,其实可以不用计较电机到底是bldc或者pmsm了。 无论是6步换相还是foc,爱咋用就咋用对吧?

多谢您的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测试方法没错,pmsm,不管何种驱动方式,反电动势都是正弦波,
这是pmsm的固有属性,改不了的。

好的,那我心底的好多疑惑终于解开了。多谢您了。

网友D:
一会我也把手上的电机测试一下,看看是什么波型。顺便问一下楼主工缝机的驱动器有哪个便宜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会我也把手上的电机测试一下,看看是什么波型。顺便问一下楼主工缝机的驱动器有哪个便宜好用的? ...

平缝车吗? 业内口碑鲍麦克斯要好一些。

如果是包缝机之类的单直驱,用速普的吧。

===============================

现在这些电控真是便宜到家了。

速普之类的单直驱,整套也就300不到

琦星,鲍麦克斯,沪龙,这些平缝车电控,整套400不到。 我算了下,怎么都不够成本啊。

===============================

附速普的电控内图。

用的是stm8s的芯片, 2136s+nmos驱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为第一个波形迷惑了我,索性又测试了几款电机

发现另外两款交流伺服电机是正弦波的,而一款BLDC居然也是 ...

这个跟转子极对数有关系,极对数越多,bldc的反电动势越像正弦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跟转子极对数有关系,极对数越多,bldc的反电动势越像正弦波

普通应用的话,不用太关心电机的极对数这些电机参数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普通应用的话,不用太关心电机的极对数这些电机参数吧?

对,如果设计驱动器就要考虑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平缝车吗? 业内口碑鲍麦克斯要好一些。

如果是包缝机之类的单直驱,用速普的吧。

看来楼主是平缝机方面的行家啊,多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如果设计驱动器就要考虑了

如果是3霍尔,或者是带编码器运行,也需要考虑极对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楼主是平缝机方面的行家啊,多谢啦。

不是行家,是我这个行业和缝纫机相关。平时接触的多了。不过也是在门外

最近我们也需要研发个单直驱的电控,头大着呢。成本不能太高,要稳定。唉。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是3霍尔,或者是带编码器运行,也需要考虑极对数?

极对数和转速、转矩相关,极对数多,转矩大,转速相对较慢。
如果买厂家配套的驱动器和电机,就不用考虑,厂家预先设置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为第一个波形迷惑了我,索性又测试了几款电机

发现另外两款交流伺服电机是正弦波的,而一款BLDC居然也是 ...

这个图片上的ch1,ch2测的是哪两点波形?
看起来相差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极对数和转速、转矩相关,极对数多,转矩大,转速相对较慢。
如果买厂家配套的驱动器和电机,就不用考虑 ...

一般常见的极对数有哪些?比如额定转速3000或5000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图片上的ch1,ch2测的是哪两点波形?
看起来相差很大

所有量的都是uvw和地(中点)的波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般常见的极对数有哪些?比如额定转速3000或5000的电机

小功率的电机3000转,通常2对极,
5000转的我没接触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功率的电机3000转,通常2对极,
5000转的我没接触过。

好的,那我大概有数了

不过我发的这些电机,虽然有额定5000rpm的,也有3000rpm的,但一般都会运行在4000rpm以上,长时间运行,除了过烫,还有其他危害吗?会不会和步进一样,转速过快引起扭矩降低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那我大概有数了

不过我发的这些电机,虽然有额定5000rpm的,也有3000rpm的,但一般都会运行在4000 ...

超过额定转速,就是弱磁控制了,
以牺牲转矩换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超过额定转速,就是弱磁控制了,
以牺牲转矩换转速。

弱磁控制,是个长期目标,目前还是6步换相比较适合我。

看这个电机,能看出结构吗?只有3-4个霍尔,没有编码器,多数是bldc吧?

网友C:
是的,这个电机应该是8极12槽的bldc,
你转子照片拍一下呢?
霍尔怎么有4个?你在图上标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这个电机应该是8极12槽的bldc,
你转子照片拍一下呢?
霍尔怎么有4个?你在图上标出来看看

图是淘宝上找的,我手头暂时没有

这块电机我以前拆解过还是测过信号忘记了,其他的电机一般都是三霍尔,是说明120度吗?

但是这款电机到底几个霍尔确实忘记了,好像就是3,4个这样

========================

不过多数可能还是三霍尔的,因为我今天测量的交流伺服电机普遍都是三霍尔再加上encode a和encode b,

网友E:
我网上看到一般的交流伺服电机,结构和普通的交流异步电机是类似的,也就是说内部应该是类似鼠笼式电机没有永磁体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网上看到一般的交流伺服电机,结构和普通的交流异步电机是类似的,也就是说内部应该是类似鼠笼式电机没有 ...

哦,我这里接触到的应该都是永磁的,虽然我不认识,但是所有铭牌、标贴或者外部纸盒包装上都有永磁字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这个电机应该是8极12槽的bldc,
你转子照片拍一下呢?
霍尔怎么有4个?你在图上标出来看看

八片磁钢是不是就是八极的意思?

如果确定是bldc电机,应该方波控制就够了吧,简单粗暴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图是淘宝上找的,我手头暂时没有

这块电机我以前拆解过还是测过信号忘记了,其他的电机一般都是三霍尔, ...

有hall的三相无刷电机都是3个,没见过4个的,除非第四个有其他用途,
电机里120度的hall居多,如何判断120还是60度hall,可以给hall供电
看abc输出值会不会有000或111状态,有的话就是60度霍尔,没有就是
120度,你给的图片是4对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我这里接触到的应该都是永磁的,虽然我不认识,但是所有铭牌、标贴或者外部纸盒包装上都有永磁字样 ...

我找到百度百科的一篇文章,看上去确实是和交流异步电机类似,交流伺服电机结构、工作原理及运行特点

我也去找找看你说的交流电机是什么类型,因为我之前在网上查看说有一种无刷直流伺服的,但是网上一直找不到参考消息,会不会就是你说的这种

网友F:
直流无刷电机在纺织业应用很广泛,调速范围大且调速方便。
现在直流无刷电机又开始用于电风扇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八片磁钢是不是就是八极的意思?

如果确定是bldc电机,应该方波控制就够了吧,简单粗暴 ...

是的,八片磁钢就是八个磁极。
直接方波控制吧,简单粗暴 + 1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是的,这个电机应该是8极12槽的bldc,
你转子照片拍一下呢?
霍尔怎么有4个?你在图上标出来看看

您好:请教下是怎么确定8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hall的三相无刷电机都是3个,没见过4个的,除非第四个有其他用途,
电机里120度的hall居多,如何判断12 ...

我想起来了,如果有第4个,估计是用来停止的,每次启动运行后,需要停止在同一个位置,简单粗暴的做法,估计都不用位置环、先减速,然后检测到这个信号,直接停止就行,角度差个几度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流无刷电机在纺织业应用很广泛,调速范围大且调速方便。
现在直流无刷电机又开始用于电风扇上了。 ...

您好,您是纺织行业的前辈吗?刚好有问题请教您。

目前行业里,单直驱或平缝车的控制方式是哪种居多?方波多还是正弦波多?

速普的包缝机电控用的是stm8s,琦星鲍麦还有沪龙这些用的是ti的280x居多,能完成复杂的foc运算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您好:请教下是怎么确定8极的?

如楼主发的图片,数下来是8片磁钢,所以是8个极,
另外一个图片直截了当写了8片磁钢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缝纫机行业算特种伺服吧,以前不熟悉这个行业前,我了解的伺服都是在1500以上的,进口的还在3000以上 ...

是啊 我所知的交流伺服就是你之前提到的那样子,因为横机用的就是这样的

现在你说的这个 简直颠覆思维啊  我也想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楼主发的图片,数下来是8片磁钢,所以是8个极,
另外一个图片直截了当写了8片磁钢 ...

8极12槽,极我明白了,槽是不是绕漆包线的那个?我数了下刚好是12个

楼主:
槽知道了,就是绕漆包线的地方

网友:
以前老师讲BLDC是梯形波交流同步电机,PMSM是正弦波交流同步电机,谭建成老师写过一本永磁无刷电机方面的书,有这方面的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楼主发的图片,数下来是8片磁钢,所以是8个极,
另外一个图片直截了当写了8片磁钢 ...

大神,如果确定对方用的是2136S+NMOS,我可以通过测波形,来知道对方驱动用的是方波还是正弦波吗?

正弦波输出好像是马鞍波吧?能测的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极对数和转速、转矩相关,极对数多,转矩大,转速相对较慢。
如果买厂家配套的驱动器和电机,就不用考虑 ...

极对数多,转矩更大,转速更慢吗? 还有其他电机参数影响这些的吧?

我拆了几个交流永磁,极对数都不一样。

南邦的,额定转速3000RPM, 转矩是1.75N,3对极9槽

沪龙的,额定转速5000RPM, 转矩不详,2对极6槽。

=========================================

以电机厂制造成本来说。对极越多成本越高吗?

网友H:
缝纫机上的就是无刷电机,不是伺服.

楼主:
引用 网友H:
缝纫机上的就是无刷电机,不是伺服.

驱动控制方式也是方波控制?

网友E:
我觉得你贴出的这些电机肯定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交流伺服,看上去更像是bldc一类的,那么我有个疑问,这种电机能够进行随机位置精确控制吗?如果可以完全能够替代普通伺服吗?而且按照缝纫机要求,只需要启停就可以,连正反转都不要,更不要说随机位置定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你贴出的这些电机肯定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交流伺服,看上去更像是bldc一类的,那么我有个疑问,这种电机 ...

控制复杂程度肯定比不上传统的交流伺服,我也怀疑他们用的是不是就是简单的方波,但有有些不确信,应为方波控制相对来说难度和复杂程度不高, 而业内两家口碑厂家,一家据说是几个海归博士创业,另外一个在委托浙大的教授进行算法优化,如果是方波,我想用不着这样吧? 所以想有没有能通过测GATE DRIVER波形的方式来确定驱动波形。

正反转功能是有的, 精准停止也需要的,但是要求没那么高,他需要有上停针和下停针, 靠感应单独的霍尔来停止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控制复杂程度肯定比不上传统的交流伺服,我也怀疑他们用的是不是就是简单的方波,但有有些不确信,应为方 ...

能不能像横机那样快速正反转,就是机头来回走动,比如我看你贴出的电机铭牌上的额定速度3400rpm运行时,每秒换向8次,这样能做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不能像横机那样快速正反转,就是机头来回走动,比如我看你贴出的电机铭牌上的额定速度3400rpm运行时, ...

应该不能, 目前的要么CW,要么CCW,运行前切换一次。但一般这个功能不用的。都是正转。

有些可能是电机线接反了,才需要驱动方式改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能, 目前的要么CW,要么CCW,运行前切换一次。但一般这个功能不用的。都是正转。

有些可能是电机 ...

要是能做到就好了,成本可以省下来好多呢哈哈哈

网友(2018-04-25):
BLDC Motor looks a lot like the AC servo motor.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BLDC电机,加个编码器,换成正弦波,就可以当成交流伺服电机对吧?

那我当初的概念没错。以前 ...

直流无刷是有霍尔的额

网友:
没有本质的区别,要说的话,就是充磁方向不一样,一个是径向,一个是平行充磁,导致反电势一个是方波一个是正玄波

网友:
引用 楼主:
控制复杂程度肯定比不上传统的交流伺服,我也怀疑他们用的是不是就是简单的方波,但有有些不确信,应为方 ...

看一下 驱动器 驱动时,电机的相电流 就知道如何驱动的了.

网友:
最简单的方式,用手转一下转子,转个一两圈,非常平滑的一定是PMSM,一卡一卡的一定是BLDC。当然,质量太差的PMSM也可能会有一点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