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8和M16的TCO的设置是完全一样的吗?

楼主(2017-05-28):
请教:
原来在M16中用的TC0做溢出中断,每25MS溢出一次,工作正常,后将代码原封不动的用在M8上,好像就不对头了。是什么原因呢?
两者都是用的内部8M时钟。

TCNT0 = 61;      //set count
TCCR0 = 0x05;   //普通模式,1024分频
TIMSK=0X41;     //允许TC0,TC2溢出中断。

interrupt [TIM0_OVF] void timer0_ovf_isr(void)   //每25MS溢出一次
{
   static uchar count,count1;
   static uchar min,sec;

   TCNT0 = 61;

    count++;
    if(count==5)
        { FLAG=1;    }
     else if(count==10)
        {FLAG=0;  count=0;   }

    count1++;
    if(count1==40)
        { sec++; count1=0;   }     //计秒
    if(sec==60)
        {min++;  sec=0;   }          //计分钟
    if(min>=10)
        {min=0;}
    if((min>=0)&&(min<T1))    //T1是预先设定的1-9之间的一个数。
        {flag1=1;}
    else if(min>=T1)
        {flag1=0;}
}

奇怪的是FLAG=1或FLAG=0可以实现,说明每25MS溢出中断是正常的。但flag1似乎不能实现了,原来在M16中是可以的。
望不吝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