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层板,3.3V、1.8V分布分散,信号、3.3V、1.8V、GND这样划分...

楼主(2017-05-28):
如题,四层板信号层->3.3V->1.8V->GND这样划分可以把,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信号----电源----gnd----信号

这样才合理

除非你的密度非常低,否则的话顶层放元件,底层肯定要走线呀

电源部分,分割一下就好了。没必要单独用两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电源----gnd----信号

这样才合理

3.3V和1.8V交叉分布在芯片管脚,分割这估计不好分,底层不打算走线,即使走也很少,主要顶层

网友:
同意2楼的,不好分割就走线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3.3V和1.8V交叉分布在芯片管脚,分割这估计不好分,底层不打算走线,即使走也很少,主要顶层 ...

顶层走线的话走SIG-GND-VCC-VCC。

网友:
楼主 学习一下信号完整性再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