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了个艾默生HD22010-3直流电源,烧元件了,大虾看看

楼主(2017-05-28):
这是原理图,红圈内元件的丝印开不太清
,大虾看看对不对,我好换一下。

上面的丝印好像是T5

上面的丝印好像是Y6

大虾帮忙看看,原理上面对不对?

网友:
确实如此,你查的都是对的
二极管加速关断

稳压二极管是GS钳位保护MOS

不过这个稳压二极管功率太小,完全是在开玩笑

楼主:
上面的原理图里面的电阻都是0805封装,场效应管电流15A左右。三个电阻烧了,稳压管烧了,二极管击穿。

网友A:
你这个是很早期的工业电源模块了吧?三相无源pf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很早期的工业电源模块了吧?三相无源pfc?

就是个380V转220V  10A的直流电源,看电路组成,看不出有PFC电路。我只查看了一下电源板。主控板上面有没有PFC相关的东西就不知道了。主控板能微调电压。

网友:
15A的MOS管用SOT23的BZX84稳压管钳位也不算夸张吧,不过感觉钳位电压有点高,一般MOS管用BZX84C10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