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积分电路里面多个电阻,不知道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7-05-29):
运放积分电路里面多个电阻,不知道有什么作用

网友:
放大用的。分压。6.9/3倍。

网友:
在积分区域后面增加一个零点(185.6Hz)提升高频增益,可以增加负反馈运放电路的稳定性。(实际上是个PI)

网友:
转至知乎《控制系统中的零极点有什么物理意义么?》Yike的回答:

网友A:
    编辑原因:修改格式便于浏览。

        转至知乎《控制系统中的零极点有什么物理意义么?》Yike的回答:

     有物理意义呀。当然有了。  想象一下,你从早到晚坐在自习室研究零点和极点,注意力高度集中徜徉在知识的海洋里,十点半
保安大哥来关灯关门的时候,你面带微笑,合上书本,心满意足地问自己:

  我都学了些什么鬼?!

     呃,是。脱离了物理意义去想这些零点和极点,总是感觉有点儿缥渺。搞不清自己学的到底是无脸鬼,无头鬼还是送纸鬼(啊,多
年以后我都不敢在上厕所的时候回忆这个鬼故事)。

      所以,让我们脚踏实地,联系一点儿实际的东西来说一说零点和极点。因为我是做电路的,所以让我们从电路开始,然后推而
广之。一如既往地,尽量不写公式。上公式就跟上刑具差不多。诸位没有参加过革命,一看见那些公式,保准不会继续朝下看啦。

      开始吧。  首先,零点和极点这些概念出现在系统中。  什么是系统呢?  一个系统以一定的规则来对输入信息做出反应。
如果这个规则是固定不变的,那么只要我们能清楚这些规则,那么我们就能预测一个系统对输入信号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输出
什么样的信号。(相比之下,女朋友就是一个不可预测的系统)  很幸运,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系统满足下列两个特性:

1。 对一个确定的输入正弦信号,只输出一个同频率的输出信号
2。如果输入的信号可以分解成有限/无限个正弦信号的和,那么输出信号就会等于这些输入信号独立输入时得到的输出之和。
(若稍有拗口,请再读一遍)

       我们称这种系统为线性时不变系统。  接下来,如果我们知道一个这样的系统,对每种频率的输入信号会有什么样的响应。
(这个响应包括两部分,一是经过系统以后,这个信号幅度会变大还是变小。二是经过这个系统后, 这个信号会不会有相移 ,
有多少相移。)

      那么我们就能推测出对任意的输入信号,系统会给出一个什么样的输出。  好了,只要能理解上面这些简单的概念,就能
理解极点是怎么来的。或者说,为什么一个电阻加电容构成的低通滤波器,他的系统传输函数里面有一个极点。

下面解释这一点:

      我们知道,经过一个电阻去对一个电容充电,总是有延时的。在输入信号改变的时候(想象输入电压瞬间从0变到1V),
输出并不会立刻改变。它改变的速度是跟电阻和电容的大小相关的。越大的电阻,越大的电容,就会有越大的延时,这个延时
正比于R*C (很有趣的是,如果分析一下R*C的单位,就会发现它的单位是秒,所以我们称它为时常数,另一个有趣的事情是,
在这个系统上施加完这个1V信号以后,如果你等3倍时常数以上的时间,输出的值就已经非常接近输入了)。

        也就是说,当你输入了一个很慢的信号的时候,(想象一个非常慢的正弦信号),电容上的电压幅度会和输入几乎没有
区别。因为它总能跟上输入的变化。  所以对于比较低的频率来说,输出信号的幅度保持不变,在波特图上表示出来是一根横
线。  而当你输入了一个更快的信号,它在一个R*C时常数时间内就会变化一个周期甚至几个周期的信号的时候,想象会发生
什么:
     输入变得很高,但是输出还来不及跟上呢,输入就又变低了。  所以输出信号的幅度无法达到输入的幅度。  输出信号的
幅度大概由什么来决定呢?  由每一次输入信号变高的时长来决定。换句话说, 由周期决定。周期越短,输出能够得到的充
电时间就越短,输出信号的幅度就会越小。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在波特图上,在比极点更高的频率上,信号幅度开始以-20dB/10倍频率(其实就是频率每变高
十倍幅度就会变低十倍)的趋势降低。  所以一言以蔽之,极点的物理意义大约就是延时相关的。  因为有延时,所以比延
时更慢的信号, 能够几乎不衰减地通过系统,而比延时更快的信号呢?不好意思,你要是变得越快,通过我以后你就变得
越小。
懂得了这个道理,当你看到在传输函数中有一个极点的时候,大概就知道,这个极点可能是跟电路当中某一级的延时相关的。

懂得了这个道理,也就可以想象出,温度在固体物体当中的传输应该也有极点。 并且热容可以等效成上面的电容,热阻刚好
也可以建模成上边的电阻。

      上面说完了极点。那零点又是怎么回事呢?  零点往往暗示在系统当中 ,有不止一条信号传输的线路。  想象一下,如
果我们在上面的低通滤波器中,给电阻并联一个小小的电容(小于十倍输出电容比较好),我们就能得到另一条信号的通路。
      如上文所述,当频率比较高的时候,在一个信号周期内,由电阻传过来的信号会随着周期的变短而越来越小。大约会正
比于T/R  (T是)  可是从并联电容过来的信号呢?它可不会变。  所以在比较高的频域内,  输出信号的幅度就不再下降了,
会变成两个 电容的分压比。  在波特图上看到零点的样子,就刚好跟极点相反,由-20dB/10倍频率变成一条横线。

     先写到这儿吧~  后续计划写一写左边平面零点和右半平面零点是怎么来的。以及  怎样通过时域信号对阶跃信号的响应
来做一些简单的零点极点的判断。  以及波特图到底告诉了我们什么信息。也不知道有多少人能看到这里~ 有人气再继续。

网友:
手机UC回复不知道什么编辑格式,将就着看吧。

网友:
多谢5楼和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物理意义呀。当然有了。  想象一下,你从早到晚坐在自习室研究零点和极点,注意力高度集中徜徉在知识的海 ...

写得非常好,融会贯通的级别,期待后续。

网友:
有点通了,5楼继续,

网友:
要好好的消化理解下了
这么多年了
这些基础全都忘光了

网友:
给5楼老多个赞!
您这段整理一下,做一下排版,绝对是个精华帖。

楼主:
5楼,100个赞啊,

网友:
解释的通俗易懂啊,能结合实际电路图文并茂更好

网友:
知乎的原贴: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2031360

网友B:
知乎继续膨胀下去,要把其他discuss全都覆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知乎继续膨胀下去,要把其他discuss全都覆盖了

呵呵。。。不是给知乎打广告啊,我是未经允许私自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