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3做的宽电压输入DCDC 电路偶然烧毁mos

楼主(2017-05-29):
图示电路  30-90v直流输入  12v输出  6w输出

使用都正常    偶尔会出现红线标识的芯片和mos烧毁   1.8r的采样电阻烧毁

电源高手帮看看

网友:
mos的ds据说要加个吸收电容。。但是我在一逆变条上怎么换mos怎么加电容它都会烧。你可以试试,但是不保险。

网友A:
MOS管耐压不够,整20A500V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管耐压不够,整20A500V的试试

目前的已经是200v 5A的mos了   最高输入电压是DC90V   余量还很大啊

网友:
你没考虑到耐压随温度升高而下降

网友:
200伏不够

网友B:
你这电路没有隔离啊  没必要用变压器 直接用电感得了 就做个buck

楼主:
这个电压是怎么计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电路没有隔离啊  没必要用变压器 直接用电感得了 就做个buck

buck没这个安全吧   这个即使mos坏了   高压也不会到后面去

网友C:
是烧毁不是击穿,不知道是不是占空比太大了,散热扛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烧毁不是击穿,不知道是不是占空比太大了,散热扛不住。

是击穿  DS短路

楼主:
能不能讲一下这样做的目的

楼主:
不清楚这样的目的,就不知道阻值多少,电容值多少

网友D:
既然不隔离,为何用单端反激?

网友B:
你这个gnd没有隔离 一样会有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gnd没有隔离 一样会有漏电

输入是dc   电池供电,不怕漏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不隔离,为何用单端反激?

当时设计者是说用变压器更好做   这个是外包设计的    也是论坛的兄弟

网友:
没波形分析个毛线,用最低和最高输入,ocp稍小的负载,分别看下VDS波形,VCS波形,看下应力是否超标及有无雪崩,一般属过流击穿

网友E:
T01 匝比多少?漏感是什么水平?电容C01是否正常?
建议在工作正常的时候测一下mos Vds尖峰是多少,C01电压有多少。

有点没搞懂这个电源设计的目的,反激既然没起隔离作用,为啥还要搞个反激+buck?直接buck不就好了?

网友F:
是否工作在连续电感电流状态导致的不稳定,芯片PDF中有专门讲如何补偿这种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T01 匝比多少?漏感是什么水平?电容C01是否正常?
建议在工作正常的时候测一下mos Vds尖峰是多少,C01电 ...

晚上回去发变压器参数,我估计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电路损坏后高压直接过去   这样加了变压器,即使mos直通,高压也不会过去的  不至于把后面全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否工作在连续电感电流状态导致的不稳定,芯片PDF中有专门讲如何补偿这种不稳定。 ...

连续电感电流状态是什么意思?

网友:
谁设计的找谁问啊。有义务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清楚这样的目的,就不知道阻值多少,电容值多少

反馈补偿有问题,导致PWM过大烧坏MOS然后输出过冲烧IC,调试这样的电路,最好有用输入限流的电流和示波器,不然不可能调到最优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反馈补偿有问题,导致PWM过大烧坏MOS然后输出过冲烧IC,调试这样的电路,最好有用输入限流的电流和示波器 ...

这个问题怎么才能重现   重现烧毁的过程  如果是反馈补偿有问题   应该每片都这样才对

网友:
想替代小米九号平衡车的主电源电路?
小米九号平衡车的主电源芯片LM5575,官方报价2美元,是贵了些。。。。。。

网友:
90V+12V*匝比+电压尖峰,   就是需要的耐压, 你自己算算看,     方便的话, 直接测一下尖峰电压值

网友:
既然用单端反激拓扑结构,还不如直接抄变频器的UC3845B电源电路

网友B:
肯定是吸收rdc的问题 你可以测试过冲电压 是不是很接近极限电压了 一般的做法在漏极加rc 但是要经过严格计算 和降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吸收rdc的问题 你可以测试过冲电压 是不是很接近极限电压了 一般的做法在漏极加rc 但是要经过严格计 ...

那我直接换耐压更高的mos就行了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那我直接换耐压更高的mos就行了吧

叫你给坛友测一下D脚波形 你就赶紧测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叫你给坛友测一下D脚波形 你就赶紧测

mos的d脚对地波形吗?  明早上图

网友I:
很明显。磁芯饱和了.一开机的时候就烧。或重负载时烧.换大点的磁芯

楼主:
引用 网友I:
很明显。磁芯饱和了.一开机的时候就烧。或重负载时烧.换大点的磁芯

对,就是这样   一开机就烧   100片里面大约3片这样

网友H:
引用 楼主:
mos的d脚对地波形吗?  明早上图

是的 变压器有没有饱和可以用示波器看检流电阻上的电压波形,电流上升斜坡是一根斜线就是正常的,向上弯曲就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的 变压器有没有饱和可以用示波器看检流电阻上的电压波形,电流上升斜坡是一根斜线就是正常的,向上弯 ...

MOS的D极波形

电流采样电阻的波形

网友:
其实波形很好,明显的断续模式波形。

网友:
但从你发的波形来看是没有问题的。开机启动或者重负载的波形也看一下

网友J:
R205什么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J:
R205什么用途?

没有r205啊

网友:
不好意思 R05

楼主:
我也不知道这个是起什么作用的   这个是请论坛的网友设计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这个是起什么作用的   这个是请论坛的网友设计的

变压器初级电感量是否存在器件差异?  增大C01 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变压器初级电感量是否存在器件差异?  增大C01 试下

这个问题不好重现   没问题的板子就一直没问题   有问题的一上电就烧了    现在增加这个C01  也不好判断到底有没有效果啊

网友K:
3%的不良率,绝逼设计不良。leb时间尖峰有点高和长,可以微调小下R011 C06,不是自己的东西不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K:
3%的不良率,绝逼设计不良。leb时间尖峰有点高和长,可以微调小下R011 C06,不是自己的东西不好说 ...

leb时间尖峰是什么?理想状态是什么曲线?

网友:
关断的时候为什么会有震荡??

网友L:
引用 楼主:
目前的已经是200v 5A的mos了   最高输入电压是DC90V   余量还很大啊

主电容最高电压的3.3倍以上才行,用300v以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主电容最高电压的3.3倍以上才行,用300v以上的。

mos要用300v以上的吗?我看了下超过200v的mos内阻都挺大了

网友M:
还是建议做成BUCK拓扑的,浮地,我公司采用UC3845B做得12V输出电源,已量产上W套了,非常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还是建议做成BUCK拓扑的,浮地,我公司采用UC3845B做得12V输出电源,已量产上W套了,非常稳定, ...

王兄来个图参考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王兄来个图参考下

http://www.dianyuan.com/bbs/1458140.html

网友N:
那个Q01 能不能扛得住80V的压降

看看上电烧的Q01是不是融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那个Q01 能不能扛得住80V的压降

看看上电烧的Q01是不是融化了

Q01没有问题  这个是好的

网友O:
R04偏大了,稳压电路输出异常,测下Q01稳压输出的上电时的输出波形。估计上电输出有问题导致3843先烧坏,然后烧MOSFET短路,最后烧了电流采样电阻。
建议改小R04,然后按12楼所示串个20欧姆以内电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O:
R04偏大了,稳压电路输出异常,测下Q01稳压输出的上电时的输出波形。估计上电输出有问题导致3843先烧坏,然 ...

r04改到多少合适

网友:
MOSFET耐压值随温升降低,之前碰到过类似情况。

网友:
原理图没有什么大问题,但小问题还是有的!
列出几条,供参考:
1、D03上没有并联电容,Q01 C级没有串电阻(其实也可不要,Q01瞬间功率没有问题的话),Q01 E没有并输出电容;
2、R05是不是有些多余,应该是做输入电压功率补偿用的吧!
3、R019上需并电容,容量大一些,主要是做延迟启动,待3843工作稳定后再启动;
4、关于PCB排板,其它好多问题都是PCB排板导致的,相同的原理图,PCB排板有问题,电源无法工作和工作异常我见过很多了!
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
这个电路如果在未带负载的情况下,不知静态电流是多少?

网友(2017-08-12):
你好,不知道到现在你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