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压力变送器在加重量过程中读数不稳请教该怎么...

楼主(2017-05-29):
就是把桥式压力传感器变成0-10V模拟量静止测量没问题一用发现根本停不住,东西从高处落下还有动量一开始没考率到。
结果读数一直变不稳自己想这个也不像高通低通带通不知道惯性滤波能起作用不,特向坛里前辈请教这个状况该怎么滤波。

网友:
顶顶更健康,二楼。

网友A:
读数的倒数几位不稳?
数字滤波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数的倒数几位不稳?
数字滤波了吗?

读数不稳具体到几位还得测一下,数字滤波没加就是连续采样5次取中间值。这个情况加数字滤波器应该用哪种?高通低通还是带通?

网友(2017-08-13):
传感器量程多大,下降高度速度多少,会不会是大气压影响

网友:
表压还是绝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