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做电子天平的么?现在温度补偿无从下手

楼主(2017-05-29):
我做的是15kg 0.1克的电子天平 在不考虑温度漂移是比较准确

现在就是温飘是主要的影响精度问题

搜索的资料是经行温度补偿  有间隔1度标定的  有间隔10度标定的

现在咨询一下大家
1、  这个标定设备需要什么?
2、 这个是人工标定还是程序自动标定?这个任务量蛮大时间很长
3、还有其他什么好办法呢?

网友A:
还自己写程序?现在不是有好多免费的方案公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自己写程序?现在不是有好多免费的方案公司吗?

自己写的程序 那有免费方案的公司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写的程序 那有免费方案的公司啊!

每一种 芯片  ad 都有,量大,芯片公司会介绍的,量小,代理会介绍的.

网友B:
在整个工作温度区间,取几个温度点,分别记录当时的重量值,最后使用曲线拟合的方式,把这几个电话变化趋势推算出一个多次(次数是点数-1)函数,同样的,这个电路板本身也需要带温度传感器,使用的时候,就是根据自身的温度传感器得到当前温度,再根据函数推导出当前温度下的补偿量。
这是一个非常费时费力的活儿,你这个天平才15W的分辨率,估计没有哪个生产商愿意做这样的工作,当年我费了好大劲,在一个51里塞入了三次函数修正线性的代码,结果没一个客户愿意用这个功能,不是功能不好,而是这样太繁琐,真正使用的用户,没人在意这些

网友:
楼上高人。

温度补偿,麻烦的很。

网友C:
把传感器那儿弄成恒温的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传感器那儿弄成恒温的行不?

对实验室温度要求比较高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整个工作温度区间,取几个温度点,分别记录当时的重量值,最后使用曲线拟合的方式,把这几个电话变化趋势 ...

你当时天平去皮怎么处理呢?
一个清零传感器的值
一个清零温度补偿的矫正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