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普通音箱,高音相位比低音 快

楼主(2017-05-29):
  高音跑到前面去了,  真奇怪,,底下的音箱故意把高音延迟一下

网友:
看不出延时的时间多少?高低音是同一个电路板出来的吗,一般低音延时出现在无线低音箱。

网友:
滤波器没设计好吧

网友:
单个单线圈扬声器一般很难做到覆盖大部份音频频率范围,所以大部份音响系统通常会把全频段的音频信号按频率高低分成两个或多个频段,然后送到不同的扬声器进行播放,这在音箱时里面是由分频器来完成的,其本质上就是滤波器,估计滤波器相位响应没做好,所以低端的就这个样子了。

网友A:
低音振膜行程有几厘米,高音行程只有几毫米。安装时如果框对齐的话,两者的振膜初始位置就有相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音振膜行程有几厘米,高音行程只有几毫米。安装时如果框对齐的话,两者的振膜初始位置就有相差。 ...

好像有道理

网友:
严谨的说,不是“ 快 ”,而是 “早” .

网友:
音源就不在一个平面!

高音单元在前面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