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固定电话模块,单片机能读取来电号码的。

楼主(2017-05-29):
接传统的两线制 电话线的模块,能读取来电号码?推荐一下

网友:
记得以前有56K拨号上网的时候,猫可以读出电话号码。
现在这个功能好像没有人用呢。

网友:
FSK和DTMF的区别 (2013-04-13 13:15:45)转载▼
DTMF ( Dual Tone Multi-Frequency ):双音多频。DTMF编解码器在编码时将击键或数字信息转换成双音信号并发送,解码时在收到的DTMF信号中检测击键或数字信息的存在性。一个DTMF信号由两个频率的音频信号叠加构成。这两个音频信号的频率来自两组预分配的频率组:行频组或列频组。每一对这样的音频信号唯一表示一个数字或符号。电话机中通常有16个按键,其中有10个数字键0~9和6个功能键*、#、A、B、C、D。由于按照组合原理,一般应有8种不同的单音频信号。因此可采用的频率也有8种,故称之为多频,又因它采用从8种频率中任意抽出2种进行组合来进行编码,所以又称之为“8中取2”的编码技术。根据CCITT的建议,国际上采用的多种频率为687Hz、770Hz、852Hz、941Hz、1209Hz、1336Hz、1477Hz和1633Hz等8种。

FSK(Frequency-shift keying):频移键控。就是用数字信号去调制载波的频率。是信息传输中使用得较早的一种调制方式,它的主要优点是: 实现起来较容易,抗噪声与抗衰减的性能较好。在中低速数据传输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通信行业标准《电话主叫信息(CID)传送及显示功能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已经颁布。标准中规定交换机采用移频键控(FSK)方式向被叫传送主叫识别信息。主叫识别信息可以在被叫用户挂机状态和通话状态两种情况下向被叫用户传送,满足前者的称为CID Ⅰ类机,满足两者的称为CID Ⅱ类机。显示内容也可以按显示号码、时间、日期和主叫姓名等其他信息分别达标。目前国内的交换机有的采用双音多频(DTMF)方式向被叫用户传送主叫识别信息,由于在标准中未作规定,已经根据相应的国际标准制定了对应DTMF制式的检验规程,可以满足具有CID功能电话机检验工作的需要。现在国内多许厂家都开发了具有CID功能的电话机,有的厂家还开发了两种制式兼容(DTMF和FSK兼容且自动识别)的电话机以满足国内市场的需要,还有的厂家开发了一些具有CID功能的电话机附加装置,配合目前广泛使用的普通电话机一起使用来显示主叫识别信息。

现在国内来电制式通常有2种,一种是FSK,一种是DTMF。FSK除了显示来电号码之外还传输很多别的信息,例如对时(就是自动调整时间),以后还可以显示来电的人名(电信可以设置),而DTMF就除了显示个号码之外什么其他功能都没有了。  自己可以测试一下自己家的固话开通的来电显示的制式是什么,方法是用别的电话拨一下自己固话,如果在响铃之前就显示了来电号码,就是DTMF制式,如果想2声铃后显示来电号码,那么是FSK制式。

网上找的,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
————看错,以为获取DTMF数据。

网友A:
淘宝有,35一个。嫌贵就只能自己开发了。
20年前差点做这玩意,那时候国内五花八门的交换机太多,CID制式都有差别,要做全兼容比较麻烦,作罢。现在也许反而简单了,到工信部弄个标准照做就行了,硬件很简单的,特别是用m0,m3做,太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有,35一个。嫌贵就只能自己开发了。
20年前差点做这玩意,那时候国内五花八门的交换机太多,CID制式都 ...

给个连接地址?我找了半天没找到

网友:
关注,m3软解码实现?

网友B:
有专用芯片 HT9032C是你需要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专用芯片 HT9032C是你需要的么?

是的,我找到这个芯片了

网友:
DTMF的话就上mt8880,不但能解码,还能编码发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淘宝有,35一个。嫌贵就只能自己开发了。
20年前差点做这玩意,那时候国内五花八门的交换机太多,CID制式都 ...

能否给个链接地址?

网友:
DTMF解码的还有HT9170,9270,9370,不过国内大多是FSK的,自己搞这个挺麻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否给个链接地址?

关键字“CID 来电显示”自己搜,很多,便宜的贵的都有

网友D:
哈哈,这个事找我啊,我给他们订做了好多,写过:串口,I2C,还有奇怪的接口的协议。给腾讯旗下一个做过,侨兴,TCL等,用在大屏电话机,接电脑做什么客户管理的,还有给炒白银黄金的骗纸们做的对外呼叫的,若是有量或者开发费,就联系我吧,软解码硬解码都可以,协议可以订做。

复制一个做过的协议(stm32主控,806A是来电管理芯片):
协议部分:
1、        来电振铃
振铃开始
806A -> STM32:R=1
STM32 ->806A:OK
振铃结束
806A -> STM32:R=0
STM32 ->806A:OK
补充协议:R=2
说明:PSTN线路振铃时,振铃的铃流响1秒,停止4秒,所以在间歇的4秒期间,也算振铃期间。增加一个命令,该命令表示从收到最后一声铃流开始计时,超过4秒,发出R=2 表示铃声周期结束,对主控上位机而言,可以不做振铃后4秒的计时。

2、        摘挂机状态
1、806A -> STM32
PSTN主动报告当前状态
H=0 表示挂机状态
H=1 在摘机状态
H=2 表示无电话线
H=3 分机摘机

2、STM32查询状态:H=?  回应同上
806A回应:同上

3、        CID信息
806A -> STM32:CID=number,time
Number:号码串
Time:时间串
STM32 ->806A:OK/ER
说明:
1、收到该命令,也表示在振铃状态。
2、如果DTMF制式,就没有送时间;
3、Name项,目前没传送,是空的。
来电示例:CID=10086,12312359   表示来电号码10086 ,时间为12月31号23点59分
4、STM32控制806A键盘命令:
STM32 ->806A:K=1   ;表示拨号1,请注意拨号前先发摘机命令
或者多位 :K=12345
806A -> STM32:OK/ER
number 为如下数值:
1    0x0----0x9 表示数字按键0--9
*    按键*
    #    按键#
    SP   免提键speak
    F6   闪断键 flash ,后面的6是参数,表示闪断线路是6*100ms ,范围是1-9
5、分机DTMF拨号上报命令
分机摘机后拨号,806A收到后,上报给STM32,格式为:
STM32 ->806A:D1   ;表示分机拨号数字键1
806A -> STM32:OK/ER

STM32 ->806A:D123456   ;表示分机拨号数字键123456
806A -> STM32:OK/ER

9、版本返回指令:
STM32 ->806A:
指令码:VR?
回应:VR=XXXXX
806A -> STM32:
指令码:VR?  原来AT^VER
回应:VR=XXXXX   原来:AT^VER=XXXXX
10、查询端口命令
STM32发送 P7?
806A回应:P7=0xXX   表示 读取到的port7的状态。

STM32发送 P6?
806A回应:P6=0xXX   表示 读取到的port6的状态。
11、查询线路电压 (用于查询线路摘机后的线路电压值,辨别是否是7KM还是0km)
查询:L?

网友:
这位大侠,接通电话后,挂摘机信号的检测你的设备能做到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哈哈,这个事找我啊,我给他们订做了好多,写过:串口,I2C,还有奇怪的接口的协议。给腾讯旗下一个做过, ...

这位大侠,接通电话后,对方的摘,挂机信号检测能做到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位大侠,接通电话后,对方的摘,挂机信号检测能做到吗?

在你呼叫对方时,对方接听和挂机,对你来说,无法获得,除非开通反极信号。

再也可以模拟检测呼叫回铃音等,但是不可靠啊,现在还有彩铃,更难做到,不要埋怨:毕竟这是至少30年前的技术标准!那时没考虑这么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在你呼叫对方时,对方接听和挂机,对你来说,无法获得,除非开通反极信号。

再也可以模拟检测呼叫回铃 ...

谢谢回复,市面上有语音盒在不开通反极信号的情况下检测到对方挂机,语音卡更不用说了,对方挂摘机都可以的。你的设备有卖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谢谢回复,市面上有语音盒在不开通反极信号的情况下检测到对方挂机,语音卡更不用说了,对方挂摘机都可以 ...

你说的检测摘机,是可以做的,但是可靠性不能保证,你想下对方是彩铃,神仙也难辨别对方摘机,系统不支持(手机制式的例外,我指的的是固话交换机)。

我们的设备主要是合作方案,提供烧写芯片,主要是大量生产用。

你有点量可以啊,量小累死狗啊,量大啥都有,上门陪侍服务周到 哈哈。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检测摘机,是可以做的,但是可靠性不能保证,你想下对方是彩铃,神仙也难辨别对方摘机,系统不支持 ...

一套硬件成本多少?
熟悉报警协议吗?什么安定宝协议

网友:
淘一个啊,,35一个的,串口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套硬件成本多少?
熟悉报警协议吗?什么安定宝协议

不知道你说的协议,估计不复杂。硬件成本在10元?

网友(2020-03-07):
引用 网友D:
哈哈,这个事找我啊,我给他们订做了好多,写过:串口,I2C,还有奇怪的接口的协议。给腾讯旗下一个做过, ...

我们正在做这个用STM32,能否联系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