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irection Cosine Matrix IMU: Theory的问题

楼主(2017-05-30):
不就是校正Gyro嘛,为啥不用R与accelereometers和GPS产生的 error直接作用的Gyro上?还要让error通过PI控制器?直接作用在Gyro上会有什么效果?和让error通过PI控制器再作用到Gyro上有什么不一样的效果吗?

网友A:
一个是角度另一个是角速度,量纲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角度另一个是角速度,量纲不一样?

就是通过PI控制器,纲量是不会从角度变成角速度吧。我问的意思是捣腾出来的error直接作用在陀螺仪上的作用 与捣腾出来的error通过PI控制器再作用在陀螺仪上的作用有什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