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运行Alexa成功

楼主(2017-05-30):
前几天新入手的Raspberry Pi 3B中国版,目前使用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唯一遇到的就是屏幕的右上角有个黄色的闪电标志在闪,它也不是一直闪,当我插上usb鼠标,usb键盘,和hdmi转dvi线i时就开始闪,我用的电源是5V2A的,不插usb键盘和鼠标,只插hdmi接电视机是没有那个黄色闪电标志的,估计是跟电源功率不够有关。
下面来说下重点,就是在油管上逛时发现早就有人在这上面跑亚马逊的Alexa了,于是照葫芦画瓢的装了一大堆,安装的过程得处于翻墙状态,运行Alexa时也需要处于翻墙状态才行,欣慰的是最后成功了,这里的成功是指能使用跟Alexa对话,但还不能进行硬件控制,下一步来实现这个目的。
油管上有很多参考链接,随贴贴上一个自己的参考的链接 参考链接 ,讲的很透彻,跟着操作就行了。

不过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有多个房间,每个房间都至少有一个音箱,这样该如何用无线的方式连接到树莓派?蓝牙没有广播的协议吧,只能一对一的连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怎么设置全程翻墙状态呢

我直接在路由器里面设置翻墙的

网友B:
出现"屏幕的右上角有个黄色的闪电标志在闪"是电源电压偏低的原因,5V电源带负载实际电压低于5V时容易出现,建议用输出电压5.2V的电源,我现在用的是小米手机原配的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现"屏幕的右上角有个黄色的闪电标志在闪"是电源电压偏低的原因,5V电源带负载实际电压低于5V时容易出现,建 ...

多谢提醒。
我使用小米的原配充电器也有这个标志。你用小米原配充电器没有吗?
稍后我找个其他的充电器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提醒。
我使用小米的原配充电器也有这个标志。你用小米原配充电器没有吗?
稍后我找个其他的充电器试 ...

我用小米的就没有,标称是5V/2A的,测试其输出电压在5.2V

网友C:
Alexa 这个有神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Alexa 这个有神么用

假装Echo,控制家电,穷逼屌丝体验能有个不要工资的语音助手所带来的兽性快感。

网友:
听得懂中文?

楼主:
实时预想一下大概的关键词,然后假装听的懂

网友:
其实可以直接broadcast,但是没实践过,不知道带宽够不够。

网友D:
你是说运行alex的程序。但是7mic降噪的硬件 你有吗?

理论上说,你的alex无法在云端注册吧,如果你在云端注册成功。就具备了控制电气的功能。

网友E:
恩,那个,油管是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说运行alex的程序。但是7mic降噪的硬件 你有吗?

理论上说,你的alex无法在云端注册吧,如果你在云端 ...

是的,运行Alexa。没有7mic的降噪硬件,只有普通的麦克风。运行Alexa需要在Amazon的云端注册,且要使用developer账号关联的各种ID。是的,可以控制电器,我还没实践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恩,那个,油管是啥意思?

youtube=you tube

网友:
原来,公司弄得爬墙工具,只让查资料,不让上YouTube,怕惹麻烦。

网友:
谷歌好像出了一个树莓派语言识别的套件,关键字 AIY voice Kit,有兴趣可以搜索看看。

网友:
这个不错,回头尝试下

网友F(2017-08-11):
你的麦克风是USB免驱的嘛?淘宝上买了一个好像不好使,必须声儿很大才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麦克风是USB免驱的嘛?淘宝上买了一个好像不好使,必须声儿很大才行呢 ...

我有个usb的声卡,麦克风就是普通的麦克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个usb的声卡,麦克风就是普通的麦克风

麦克风阵列

网友G:
楼主会开发skill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会开发skill吗

楼主他不会

网友H:
国内那个 声讯 还是啥的,不知道开放接口没。现在做的不错了,稍微训练下,在安静点的房间 识别方言都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国内那个 声讯 还是啥的,不知道开放接口没。现在做的不错了,稍微训练下,在安静点的房间 识别方言都可以 ...

你是想说讯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