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BLDC电机,为何启动困难,求指导

楼主(2017-05-30):
做了BLDC的电机驱动,是无霍尔的,本来启动也可以了,但是改了检测电动势的电路后,启动困难。
如图所示,三路一样的,前面电容104改小了,后面的也改小了,就不好启动了。改了后,转速就提高到7100转了,不改5000转。
再一个 前面的控制 OFFON 信号,是干什么用的呢,不解啊求指点

网友A:
OFFON信号是一个采样的使能信号,应该是通过MCU引脚输出,再经过功率放大驱动。当OFFON为高电平时电压采样有效。修改电容后,滤波电路的截止频率发生变化,电容改小以后,1/RC代表截止频率,变大,因此在低频时的滤波效果会变差。之前只能跑到5000rpm,应该也是受限于截止频率导致。建议硬件上的截止频率做的高一些,可以在软件上再进行滤波。

网友:
转速提高的同时 电机的扭矩下降,高速启动容易启动失败,可以尝试缓启动再切入高速。
另外提高电机速度的同时必须保证采样速度是跟得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OFFON信号是一个采样的使能信号,应该是通过MCU引脚输出,再经过功率放大驱动。当OFFON为高电平时电压采样 ...

好的,非常感谢,我试试。现在的问题是启动不起来了

网友(2020-07-29):
我现在也遇见了,转速一不高的情况,可以试一下你的办法,改一下硬件,软件滤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