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51822如何用Jlink下载

楼主(2017-05-31):
      芯片是nRF51822-QFAA,开始在Keil中写好程序,想下载发现下载不了,在Erase时失败。所以试着用JFLASH擦除,发现也失败,用JlinkCommand是能够发现芯片的。如何解决擦除和下载的问题

网友:
如果你的芯片已经烧写了协议栈SoftDevice,现在要下载不使用协议栈的程序,就要先用官方的工具nRFgo Studio,把协议栈区域一起删了才行

网友:
你用的是旧片?如果能连上SWD,用nrfstudio先清除一下,然后烧协议栈但不要加密。然后就可以用keil仿真了。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大家。之前也想到用NRFStudio擦除的,只是发现nRF5x Program一直是灰色,提示Jlink 没安装正常,也就没太在意。
刚把Jlink的注册表改了一下(安装的是5.12f版的Jlink驱动,可是注册表中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SEGGER\J-Link\InstallPath的值竟然是C:\Program Files\SEGGER\JLink_V612c\),可以用NRFStudio擦除了,擦除后Keil中也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大家。之前也想到用NRFStudio擦除的,只是发现nRF5x Program一直是灰色,提示Jlink 没安 ...

我的也是不能用,不知道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