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图片中半透明外壳材质,谢谢!

楼主(2017-05-31):
有一个产品外壳需要开模,外壳是半透明材质,通电时能够看到LED显示,断电时隐约看到内部电路板,请教这种外壳一般采用何种塑料材料,哪种成本低点?(图片是参考网上截图)

网友A:
一般都是ABS 或PC料吧。只是 有的是一次料,2 次料~~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ABS 或PC料吧。只是 有的是一次料,2 次料~~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