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电机切换问题

楼主(2017-05-31):
一台变频器后面带多个电机,工作时只有一台电机工作,根据需要切换电机,现在用的继电器,时间久点就坏,同志们有什么好的方法,感谢~~~~
不想通过交流接触器,最好是PCB板载的器件切换~~~谢谢

网友:
是不是在变频器完全停下来的情况切换的?完全停下来是没有电流的,如果还有输出频率就切换,瞬间电流很大,变频器有可能会报警的

网友:
感觉是没有完全停下来就切换了。还有你继电器容量够吗?

网友:
就像切菜做饭一样,一次只用一把刀,你是用完一次再换刀啊,还是一边用刀一边换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