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LCD显示图片亮度是不是需要将RGB转为HSL调节再转RGB

楼主(2017-05-31):
不是背光亮度,是在图片上半透明显示文本,OSD,把当前显示图片有文本的区域亮度降低,在上面写文本。
想法是将当前LCD显示颜色值读出,然后转为HSL,然后调节L,再转回RGB,再写入LCD

在画图板里模拟了一下,数据变化好像不是线性.
RGB数据有办法直接处理亮度吗?

网友A:
直接乘系数。你hsl变换之后色调就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乘系数。你hsl变换之后色调就变了。

是每个颜色的系数不同吗,网上搜不到相关信息,还是我搜的方法不对

网友:
取RGB,分别乘上0.xx,得出的RGB再组合。

网友B:
所谓的Alpha混合就是R1*alpha+R2*(1-alpha)=R,G和B同理。alpha取0~1,当然为了避免浮点数加快计算速度,一般取0~255或者2的N次方,相加后再向右移位(即是除)。

网友:
我们的多图层Alpha混合都是在FPGA直接对显存运算来完成的,用软件做很慢。实际使用,32级透明度就很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谓的Alpha混合就是R1*alpha+R2*(1-alpha)=R,G和B同理。alpha取0~1,当然为了避免浮点数加快计算速度,一 ...

谢谢,请问R1和R2是什么?

我在windows画图板里面选取一个颜色,然后调节亮度,
发现亮度变低(黑),好像是线性的:
例如   R171 G91 B18
调后   R152 G81 B16
大约都是乘了0.88888888888

但是如果是调亮(透明白),好像不是同乘一个数,因为都是往255靠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R1和R2是什么?

我在windows画图板里面选取一个颜色,然后调节亮度,

有这个空码字,上谷歌搜搜Alpha混合,自己看吧。百思不得其解后再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这个空码字,上谷歌搜搜Alpha混合,自己看吧。百思不得其解后再问

ok,明白了开始关键字没搜对。

转帖个搜索结果:
alpha混合听上去很神秘,实际非常简单,其作用就是要实现一种半透明效果。假设一种不透明东西的颜色是A,另一种透明的东西的颜色是B,那么透过B去看A,看上去的颜色C就是B和A的混合颜色,可以用这个式子来近似,设B物体的透明度为alpha(取值为0-1,0为完全透明,1为完全不透明)
R(C)=alpha*R(B)+(1-alpha)*R(A)
G(C)=alpha*G(B)+(1-alpha)*G(A)
B(C)=alpha*B(B)+(1-alpha)*B(A)
R(x)、G(x)、B(x)分别指颜色x的RGB分量。看起来这个东西这么简单,可是用它实现的效果绝对不简单,应用alpha混合技术,可以实现出最眩目的火光、烟雾、阴影、动态光源等等一切你可以想象的出来的半透明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