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避免中断采样数据冲掉主循环数据?

楼主(2017-05-31):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32的定时器2K中断采样,获得采样的累加和及采样次数,采样的数据在主循环中进行均值处理,现在为了防止中断采样将数据更新后,主循环的均值计算会出错,想着把中断采样的数据处理一下,避免在主循环中计算均值时出错。

请教一下大家,这个该怎么处理?麻烦大家了!谢谢!

网友A:
加锁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让主循环处理数据的时候对一个公共变量置位 处理完了再设回来,中断中判断变量的状态 加锁状态不能进行写操作

网友:
这样的思路看看是否可行:

变量 flag 默认=0.

中断中采样完成后 flag=1; 且仅在flag==0时更新数据。

主循环中看到 flag==1,就把数据复制到别处,然后flag=0. 再处理复制出来的数据。

网友B:
数据缓存啊,主循环计算和中断采集分别2个数据缓存,执行完置标志同步;如果计算过程中采集数据不能丢失,那就用数组或者队列缓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锁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让主循环处理数据的时候对一个公共变量置位 处理完了再设回来,中断中判断变量的状态 ...

这样中断采集会丢数,采样的数据是2.3K采集,数据不能丢

网友:
ringbuffer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据缓存啊,主循环计算和中断采集分别2个数据缓存,执行完置标志同步;如果计算过程中采集数据不能丢失, ...

能不能具体说下怎么用数组进行缓存,主循环数据处理过程中,采集的数据是不能丢的。我不太清楚的地方有两个:
1.如何确保在中断采样时主循环处理的数据不会被刷新冲掉,尤其是采样次数及累积和?
2.主循环处理完后,清零时如何确保不会清掉第二次需要主循环计算的数据?

麻烦您啦,谢谢!

楼主:
这个没有系统,就是在32单片机上实现这个功能就行。在一个原始数据需要多处处理时,数据备份缓存这个就需要实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没有系统,就是在32单片机上实现这个功能就行。在一个原始数据需要多处处理时,数据备份缓存这个就需 ...

。。。ringbufer很复杂吗?这玩意天生就是为这个场景存在的好不。中断写,程序读。同步是什么?需要吗?

网友:
ringBuffer或者双Buffer都可以 所谓ringBuffer就是循环缓冲 一般是一个长度足够大且头尾相连的循环列表 通过这只读指针和写指针来实现在Buffer未溢出的情况下读写分离
所谓双buffer可以有多种实现 比如采集数据有自己的缓冲区 主循环也有一个大缓冲区 中断将数据写入自己的缓冲区 在主循环进行判断合并处理两个缓冲区,或者乒乓算法,一个缓冲区写满置标志位等待主循环处理,中断开始写另外一个缓冲区,然后不断切换两个缓冲区,只要在写缓冲区写满前主循环能处理完另一个也可以实现读写分离 实现方法很多种以上几个只是给楼主开拓下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