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侠或者供应商给推荐款恒流源芯片(批量)

楼主(2017-05-31):
最大电流1.2A,电压小于6V,在5V左右,电流分档可调,0.5/0.8/1.2

加QQ728816012

网友A:
用运放+三极管搭一个,不行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运放+三极管搭一个,不行么?

是极。自己搭,一个431要2毛,一个大功率三极管要1块。买芯片,最便宜也得5倍起步。

网友B:
“凡是没有提出精度要求的,都是耍流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凡是没有提出精度要求的,都是耍流氓”

支持 。  精度没要求那就随便弄个电路搭了。  要求高的话还的专用ic

网友:
6W的热损耗不需要加散热片吗?

楼主:
用于驱动led 所以需要一个专用ic

网友:
mbi5043两片并联如何?才块把钱

网友:
输入电压大于8V以上的话用PT4205啊,降压恒流的,才3毛一个,加2毛多的二极管,5毛的电感也没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