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9350810坛友送的小雕刻机折腾记录2——制作控制箱

楼主(2017-05-31):
经过几天的折腾和坛友的热心指导,小雕刻机现在已经能正常工作了。见之前的帖子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74978-1-1.html

但是看到桌上的线太凌乱了。于是准备继续折腾,做一个控制箱。把电源,控制器,扩展板啥的都塞到箱子里面。

线乱不?

先在面板上面开孔。不得不说,雕刻机真是开孔利器。

电源啥的塞进机箱,位置刚刚好。

接线真是体力活,忙了一个下午。

接好线,整洁多了。

面板上面标记一下,直接打印机打印的,也没有设计。凑合着用。

最后接好线缆,开机测试,一切正常。到此控制箱制作完毕。以后拆机器装机器也方便多了。

网友:
支持支持支持,电工的折腾精神

楼主:
+5V 那个电源孔请忽略,那个是我后来用电转转的。

网友:
字必须是雕刻的啊!!!!!!!!!

网友A:
在开关电源和步进驱动器之间放一个散热风扇。如果干扰到步进,就放在电源的另一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开关电源和步进驱动器之间放一个散热风扇。如果干扰到步进,就放在电源的另一边。 ...

多谢指导!这就放一个风扇。刚好之前笔记本散热底座上面有多余的风扇,再利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器不利于散热

是不是贴的太紧了?中间放一个东西间隔一下试试。

网友C:
谁送的?我也想要一个。

网友:
楼主物尽其用!非常不错!!尤其后期这种分享帖子!希望更多分享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谁送的?我也想要一个。

你来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贴的太紧了?中间放一个东西间隔一下试试。

的确不要靠得太近。
不但不好散热,还因为铝外壳在电路上不一定是悬空或者接地的,如果氧化绝缘层破损,就有可能造成短路。

网友:
想买一个二手可用的恒功率模具主轴,2.2千瓦的,最好加变频器。
新的两件要小4000元,贵啊
借坛友的贴子问问,有的话联系我

网友D:
这面板上的 USB口开的,对不住这个雕刻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面板上的 USB口开的,对不住这个雕刻机啊。

当时面板已经装的差不多了,发现少了一个开口,就直接手电钻伺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时面板已经装的差不多了,发现少了一个开口,就直接手电钻伺候了。  ...

其实,如果先钻孔,然后用壁纸刀慢慢搞的话效果会好很多。。。

楼主:
加了一个风扇,散热应该会好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