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通信方案 求助群里各位大虾

楼主(2017-05-31):
最近 公司 有个 项目 要用到网络通信 ,以前没弄过, 要实现的功能就是 一个主机可以和多个从机 (20-30)进行通信。主机可以通过按键 方式寻求其它 任意 从机 。并发送数据。

从机 也 可以 通过 按键方式 呼叫主机 ,并发送数据。   从机之间 没必要 通信。  从机\主机IP我都想固定死了。(不知道行不行。)

现在想用 TCP/IP 通信方式做, 但是不知道主机是可否 定义为服务端  ,从机定义为客户端。

以前没弄过 网络通信 。所以 想问问 群里大虾 这个 方案是否可行。 如果 论坛朋友 有可参考的方案文献那就太好了。这方面资料在网上没找到十分具体的。

以下为具体问题:

1, 如果用TCP/IP通信,主机在给任意一个从机发数据,

是通过广播形式发,走私有协议(像232或485那样),其它从机通过滤波数据模式接收数据,这样所以从机都能收到主机发的数据。

还是主机已知道某一个从机IP地址,然后以单播形式 通过相关函数给从机发数据 。 其它从机接收不到主机发的数据,

2, 主机在与每一个从机通信时 用不用对 每个从机都单独开放一个 socket? 网络通信中 socket怎么理解啊?

 小弟以前没弄过网络通信。 还望各位 论坛 朋友 各抒己见。  硬件平台 是 STM32 + W5500.

网友:
数据量大吗?数据量不到的话,用CAN网络比较方便。而且是多主,组网也比较方便。

网友:
好好看看网络协议基本概念吧,最简单 主机监听一个端口, 从机按照IP+端口区分。  从应用层看就这样,其他的协议栈会帮你完成

网友:
UDP广播都可以收到, 和485一样用,是自己的ID就接收处理. UDP也可以不广播,只要知道对方UDP端口和IP就可以发送给它
TCP服务器/客户端模式, 从机和服务器随时都可以通信(当然要先建立连接)其他客户端不会收到.
每个连接要占用一个SOCKET.  socket就是一个描述连接的相关记录信息的结构体

楼主:
@2楼,数据量有点大 , 谢谢3楼 的建议啊

楼主:
非常感谢 4楼的热心 回答 祝您生活愉快啊

网友:
没看懂你的用途,估计用485是不行的,CAN也不行,老老实实用网络方案,使用一个设备设置为服务器模式,其他皆为客户端模式。

网友:
W5500只能开8个socket,要注意。
先把网络相关的知识搞清楚再做吧。

网友:
如果实时要求不高的话,MQTT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关注主题,不关注ip。

楼主:
谢谢 以上 各楼主的 热血回答。
用组播,只占用一个socket,其他的在你自己应用自行处理!

麻烦 问一下 您的意思是 用 UDP 组播模式吗? 那双端 数据通讯 传输 是不是得自己设定,像 232 或 485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