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html页头设置不缓存,无效?

楼主(2017-05-31):
<meta http-equiv="Expires" content="0">
<meta http-equiv="Pragma" content="no-cache">
<meta http-equiv="Cache-control" content="no-cache">
<meta http-equiv="Cache" content="no-cache">
HTML的HTTP协议头信息中控制着页面在几个地方的缓存信息,包括浏览器端,中间缓存服务器端(如:squid等),Web服务器端。本文讨论头信息 中带缓存控制信息的HTML页面(JSP/Servlet生成好出来的也是HTML页面)在中间缓存服务器中的缓存情况。

      HTTP协议中关于缓存的信息头关键字包括Cache-Control(HTTP1.1),Pragma(HTTP1.0),last-Modified,Expires等。

      HTTP1.0中通过Pragma 控制页面缓存,可以设置:Pragma或no-cache。网上有非常多的文章说明如何控制不让浏览器或中间缓存服务器缓存页面,通常设置的值为no- cache,不过这个值不这么保险,通常还加上Expires置为0来达到目的。但是如我们刻意需要浏览器或缓存服务器缓存住我们的页面这个值则要设置为 Pragma。

      HTTP1.1中启用Cache-Control 来控制页面的缓存与否,这里介绍几个常用的参数:

no-cache,浏览器和缓存服务器都不应该缓存页面信息;
public,浏览器和缓存服务器都可以缓存页面信息;
no-store,请求和响应的信息都不应该被存储在对方的磁盘系统中;
must-revalidate,对于客户机的每次请求,代理服务器必须想服务器验证缓存是否过时;
       Expires过时期限值,GMT格式,指浏览器或缓存服务器在该时间点后必须从真正的服务器中获取新的页面信息;

设置后还是会缓存,什么情况?

网友A:
一般都是处理http header中的,而不是html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处理http header中的,而不是html中的。

<HEAD>
<META content="text/html; charset=gb2312" http-equiv=Content-Type>
<meta http-equiv="pragma" content="no-cache">
<meta http-equiv="Cache-Control" content="no-cache, must-revalidate">
<meta http-equiv="expires" content="Wed, 26 Feb 1997 08:21:57 GMT">
<TITLE>C平台</TITLE></HEAD>

是放在 <HEAD></HEAD> 之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处理http header中的,而不是html中的。

你的意思是  http header中的 不缓存

html中的仍然缓存?

网友A:
html有meta

js或是图片这类。哪来的meta?
他们是如何控制缓存和文件修改时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ml有meta

js或是图片这类。哪来的meta?

那 js 图片  有什么方法可以不缓存?

网友:
如二楼所说,在http head中设置,而不是在html head中。  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在引用静态文件的地方后面跟随机字符串,如 abc.gif?m=152389这样,这需要动态生产html

楼主:
文件在web服务器中解决,禁止服务器返回HTTP/1.0 304 Not Modified   即可

HTTP/1.1 304 Not Modified不是服务器发出的错误提示。而是服务器所承载的业务系统在开发时为了节省链路带宽和提升浏览器的体验对GET/js、css、image等执行了缓存机制。客户端在第一次对服务器业务发出GET请求后,客户端浏览器缓存了该页面,当客户端第二次对服务器发出同样的GET请求时,若客户端缓存中的If-Modified-Since过期,客户端将向服务器发出GET请求,验证If-Modified-Since和If-None-Match是否与WEB-server中信息一致,如果GET页面未做任何修改,服务器对客户端返回HTTP/1.1 304 Not Modified,客户端则直接从本地缓存中将页面调取。

网友(2017-07-04):
一个简单的办法,假如请求的url 是http://ip/infor    你可以请求为http://ip/infor?tmp=abc      abc为一个随机数 决定不会有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