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推荐一款工作范围在-40℃---60℃的工控屏

楼主(2017-05-31):
如题;
以前没有这么低温度的屏,现在有个项目要求用到低温到零下40度的,求推荐
在某宝上也没有找到,对了,要求can接口。有外部I/o的更好。

网友A:
液晶好像很难做到

OLED可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晶好像很难做到

OLED可以考虑

谢谢。
oled的有工控的么?

网友:
OLED 老贵老贵的

楼主:
吃过晚饭开始寻,寻了半天,无果,朋友找到一家。
在这里,不知道靠不靠谱。
http://www.hsi-tech.com.cn/cpzx.php?type=31

网友B:
要是分辨率要求不高,用贴片led点阵好了,就是得做刷新程序,而且密度做不高,分立led最高2mm点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分辨率要求不高,用贴片led点阵好了,就是得做刷新程序,而且密度做不高,分立led最高2mm点距。 ...

成品的话,还要做设计,太麻烦了。
准备用在特种车仪表的。
估计要求也达不到。

网友C:
低温下限太低了,可以参考军用液晶屏做法,在液晶屏后面贴一个加热板,再加一个简单的温控系统。

网友:
拓普微(TOPWAY)的能到-30,我们实测-40短期也能用,长期没试过

网友:
没有分辨率和颜色要求可以用oled,如果要实现高清彩屏,则必须用液晶配合辅助加热,低温下预热后才能工作

网友:
EL屏或者等离子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低温下限太低了,可以参考军用液晶屏做法,在液晶屏后面贴一个加热板,再加一个简单的温控系统。

找的武汉的一家做军用的就是这么做的。只是不支持canbus     1939协议
打算咨询下摩菲的屏,就是价格太贵。 7寸的都要1.4w

楼主:
oled的好像做不了太大的,度了下,还没有工控的成品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找的武汉的一家做军用的就是这么做的。只是不支持canbus     1939协议
打算咨询下摩菲的屏,就是价格太贵 ...

买你能用的屏,然后自己加一套温控系统就行了!便宜的很,买一些PTC加热片,单片机或者纯模拟做个简单的温控就行了。
用现成的成品肯定贵!
我们原来卖到俄罗斯的装置就是自己加的PTC加热器和简单的温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你能用的屏,然后自己加一套温控系统就行了!便宜的很,买一些PTC加热片,单片机或者纯模拟做个简单的 ...

好的。
可以参考下试试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