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升9V,输出电流至少600MA,有什么便宜大碗的升压芯片

楼主(2017-06-01):
请教各位有经验的前辈。
刚刚有看到MC34036, 然后怎么这个升压,没有办法达到这么大的输出电流。
有没有用过的朋友,说下这个芯片能不能做到我这个要求或者推荐一下其它芯片也可 以

网友:
立创搜DC/DC芯片,找升压的,输出电流能达到要求的,选好封装,选价格便宜的

网友:
MT3608,SOT23-6封装的电流模式升压变换器,高达1.2MHz的工作频率使得外围电感电容可以选择更小的规格。

网友:
9v600ma,输入要5v1.5a左右。这样r100内阻的mos功耗约225mw,你大概可以评测一下SDB628,sot23-5封装的,

网友A:
看看FP6291呢,我用来从3.7升到8V,500ma,还是比较好用。

网友:
fp6293的预留余量比较大

网友:
我就随便选了一个…

网友:
SY7208,MT3608,FP6293等等

网友:
MP1542,好几个客户在用

网友B:
MAX232 这个芯片作为升压屡试不爽

网友C:
5V升9V,MT3608估计能输出1.5A

网友:
LZ要求是600MA,600兆安!一堆推荐几安培的小片子那不是开玩笑吗,尤其11楼的神人,你确信MAX232能达到这个电流?
600mA和600MA差10亿倍!

网友:
太多了dc dc

网友:
升压,小电流一般电荷泵方式,中电流boost方式,大电流变压器方式

一个链接,参考一下 http://blog.csdn.net/haozi0_0/article/details/49902913

网友:
很多的,,而且芯片价格很便宜

网友:
TPS61088A,正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5V升9V,MT3608估计能输出1.5A

你好,我现在用3608,现在只能输出100多毫安。不知道什么情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FP6291呢,我用来从3.7升到8V,500ma,还是比较好用。

正在画这颗,用在锂电池升压到5v上,他的公式用0.6去乘, 这个电阻怎么算,出来的值跟力创可贴的器件库都冲突,最后选了75K跟10K的匹配,出来的电压理论上应该是5.1v,多了0.1v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现在用3608,现在只能输出100多毫安。不知道什么情况啊。

别的还不确定,但这种上M频率的DCDC,一定要注意布线(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直接抄数据手册上的推荐走线),可不是随便拉条线就能达到要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X232 这个芯片作为升压屡试不爽

你给我用MAX232供个9V 500mA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现在用3608,现在只能输出100多毫安。不知道什么情况啊。

20楼说得对,有可能你的PCB有问题,方便的话把pcb图发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楼说得对,有可能你的PCB有问题,方便的话把pcb图发上来看看

我用手工用洞洞板搭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手工用洞洞板搭的。。

那肯定不行的哦

楼主:
我在淘宝上买了两块3608的升压板, 两块的效果基本一样。 输出只有1.6W.

比如:我升压到8.2V,然后我接入到一个几欧的水泥电阻,电流只有 400mA, 然后电压被拉低到4V.

然后我再降低水泥电阻, 电流到600mA, 电压就大概下降2V多。

不知道哪里不对。 还请指教, 我是想升压到8.4给两个锂电充电。 这样的话,充电电流太小了,时间估计太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淘宝上买了两块3608的升压板, 两块的效果基本一样。 输出只有1.6W.

几V输入 最低应=输入电压  不是 输入电源内阻大  电感内阻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淘宝上买了两块3608的升压板, 两块的效果基本一样。 输出只有1.6W.

不好意思哦,前面没有仔细看你的输入输出电压,纯粹计算上来讲用MT3608从5V升压到8.4V最大输出电流有750mA